楼主(2017-12-25):
三菱plc做绝对伺服系统,必须用ABS指令吗?还是和增量式控制方式一样,只是不用上电回原位、、、??

网友A:
如果是做绝对控制系统,那就要考虑断电后将当前为主读取到PLC,那读取的方式可以用ABS指令,如果不用这个指令,用另外的通讯方式更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位还是和增量一样用DAVA DAVI这2条指令吗

网友A:
定位指令还是这两个。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三菱PLC,不是和三菱伺服配合,做绝对控制系统,ABS 指令也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三菱PLC,不是和三菱伺服配合,做绝对控制系统,ABS 指令也可以使用?
其它品牌不可以用这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