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5):
电流检测前置电路故障两例

例1:上电报过电流故障。
将电路简单测绘了一下,系变频器输出端串接毫欧级电流采样电阻,将其电流变化转变为电压变化,再由A7840和差分放大器,取得电流信号。电路结构和静态信号正常值见下图。
现测U1的输入、输出端电压均为2.5V,判断U1是好的,故障为U1偏置电路或A7840异常所致。测A7840的6、7脚输出电压均为2.5V,正常。故障局限于R1、R2分压电路异常,如R2虚焊或断路,将导致2.5V的故障电压输出。
停电测量R1、R2两电阻的阻值均正常,上电测R1与R2的分压点电压为2.5V,但测R2与R1相连接的一端时,电压变为1.7V。判断R2的连接端虚焊,烙铁补焊后,故障排除。
结论:虚焊时,因搭上表笔施加压力的缘故,电路瞬态又恢复为正常。撤掉表笔,就表现为故障,检测时需细心为之。

例2:带载运行时报输出电压不平衡故障。
上电与空载运行均正常,带载时报输出电压不平衡故障,而实测输出电压是平衡的,判断为电流检测电路异常。输出电流检测电路采用如图所示的检测电路,有V、W两路输出电流检测电路,由后级电路合成得到U相电流检测信号。
测U1的输出电压为0V,正常。往前再测A7840的6、7脚输出俱为0V,不正常。
判断A7840输出侧的+5V供电丢失或芯片损坏。测8脚+5V供电,感觉时有时无,似乎因绝缘漆的原因造成表笔接触不良,清除绝缘漆后,测量结果不变。用烙铁补焊8脚后,带载运行正常。
结论:A7840的输出侧供电丢失,输出信号电压为0V,(对U1来说形成共模输入)恰巧不影响U1差分放大器的静态输出电压。但运行带载时的三路动态电流检测信号,却差异巨大,致使变频器报出输出不平衡故障。

两例虚焊故障,说明了机器贴片(焊接)工艺仍有软肋的存在,检修时应予注意。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7年12月25日 圣诞节

网友A:
    已仔细阅读,谢谢咸老师!

网友B:
不然机器后面还需外观目检

网友C:
虚焊这种故障,采用贴片工艺的线路板,很容易发生,这与上锡的多少与饱满程度有关,也和焊锡均匀程度有关,还与元器件是否新鲜即是新元件还是长久放置焊接处氧化程度有关,如果上锡少处理氧化层没处理好,就很可能产生虚焊,有的当时是焊好了,但由于上锡少,随着变频器使用日久,又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就有可能使焊锡裂开,肉眼很难分辨。故障时隐时现,一般与虚焊有关,排除办法,可采用顺藤摸瓜法,顺电路来向与去向测量对地电压或对地电阻,再采用与好板对比法,故障原因将向你投降。【手工焊接如果是一个优秀的员工,这种故障是不会发生的】

网友D:
咸老板辛苦了

网友E:
已仔细阅读,谢谢咸老师的无私分享!谢谢!

网友F(2021-01-13):
这个是汇川的电流检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