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5):
1、滤波电解电容器好坏判断
可用万用表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及内部短路或漏电现象来判断其好坏,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电容器的容量。用1 K档放电很慢,应该用10欧档进行测试。可以配合电容表测量。
2、滤波电解电容器的损坏原因
(1)变频器电源回路中滤波前的整流桥损坏,有交流电直接进入电容。
(2)有时是变频器电源回路中分压电阻先损坏的,分压不均造成某电容负荷分担不均首先被击穿,随后相关其他电容也被击穿。
(3)变频器的电容安装不良,如外包绝缘损坏、外壳连到了不适当的电位上、电气螺接处和焊接处接触不良而发热损坏。
(4)变频器的散热环境不好,使电容温升太高,日久而损坏。
(5)放置年久的变频器,初次上电时一定要用调压器慢慢的调整到变频器的额定电压,激活电解电容。如果没事,并运转一小时。确不可直接上工频电压。
3、滤波电解电容器的更换
(1)更换变频器滤波电解电容器时,最好选择与原电容器相同的型号,若当时没有相同的型号,应从耐压、漏电流、容量、外形尺寸、极性、安装方式等方面进行选择。
(2)电容更换和拆装过程中,注意电气连接(螺接和焊接)必须牢固可靠,正、负极不得接错。

网友A:
“用万用表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及内部短路或漏电现象来判断其好坏,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电容器的容量。用1 K档放电很慢,应该用10欧档进行测试。可以配合电容表测量。”
现在不是有数字万用表,里面有个应该是测电容的吧?不能用那个来测电容好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选择电容档,适当的档位,测量的档位要大于电容容量。比如100uF,要用200或500uF的档位。但只能测出容量,而压好坏还要有电容而压测试仪。

网友B:
如果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大容量电容器的好坏我觉得应该先对电容器进行放电处理后再进行测量,特别是运行后的电容器。个人观点,仅作参考

网友C:
在线测量电容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线测量只能说是估测,用10欧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