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5):
做摆臂系统,伺服电机停止时,停不稳,抖动。开机时,不给任何指令,轻触摆臂,然后摆臂就一直晃动!!!

网友A:
八卦一下,是不是太冷了。。。。

网友B:
感觉是电机小了,可调整增益参数试试。

网友C:
增益没有调好

网友D:
也有可能是机械联轴不同心所致。

网友E:
最好有个图更好,毕竟不清楚你是在调试还是突发问题,如果是调试时间,参考3楼

网友F:
楼主的选型的时候,扭矩计算了吗

网友G(2018-10-13):
台达伺服有低频颤振抑制功能,说要配大电机的伪专家可以了解下。

网友H:
伺服电机的机械刚度跟它的响应速度有关,一般刚性越高其响应速度也越高,但是调太高的话,很容易让电机产生机械共振,所以,在一般的伺服放大器参数里面都有手动调整响应频率的选项,要根据机械的共振点来调整,需要时间和经验(其实就是调增益参数)。
所以在选伺服电机型号的时候也要考虑好电机的刚性惯量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