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图,这个气动阀行程开关位置处安装的是什么 ?

楼主(2017-12-25):
这个气动阀行程开关位置处安装的是什么 ?

楼主:
难道就是行程开关 ?

网友A:
两个接近开关

网友B:
接近开关,用以检测转阀阀芯位置的。

网友C:
德国倍加福开关,第一次见,搞不好开关比阀门贵

网友D:
接近开关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E:
你这气动阀挺先进。限位开关都这么高级。不知道阀门内部气缸怎么样。

网友F:
实际是检测开关吧,检测你的阀门开关状态,化工行业常见

网友G:
阀芯转动角度指示,表示行程为-45度到+45度,通常为气动风阀,多用于暖通和除尘系统风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