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5):
设计要求:
需要控制的是21套相同的电加热器,每套电加热器功率为7 KW,共计147KW。需要通过调压器调节电加热器的加热功率,使得电加热器从30 KW调节至140 KW,同时确保电加热器的安全运行。

分两种方案:
1. 1路控制
1)1路同时控制21套电加热器,要确保某一个电加热器坏了,其他电加热器还可以工作;
2)控制精度为±0.5 KW;
3)控制柜上有电流和电压的显示,可以直观的读出功率

2. 3路控制
1)分为3路单独控制,每一路同时控制7个电加热器;每一路的最大功率50 KW负载,要确保某一个电加热器坏了,其他电加热器还可以工作;
2)每一路的控制精度为±0.1 KW;
3)控制柜上有每一路的电流和电压的显示,可以直观的读出功率

请依据上述要求,也提供详细设计思路和图纸。

网友A:
可控硅调压可实现

网友B:
塑胶加工行业常用方案,建议你考虑一下加热控制器,接口支持0--10V和4--20MA,还有你的加热器一般是3的倍数很少选择7KW,不然你的加热管就得定做,不知道你的具体用途,是否真要精度在0.1KW的调节精度,毕竟这样的要求在实际工程中不多见

网友C:
就这点分数悬赏,想让人给你详细思路和图纸,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这点分数悬赏,想让人给你详细思路和图纸,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你没看清楚主题说明。

楼主说的电热器坏了,这个“ 坏 ”如何判定,电热器形式有要求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人家是加微信还是有偿的,就是具体价格没谈

网友E:
市面上有现成的成套设备,可直接购买(带炉体本身的加热炉)。控制精度不是问题,选用精细控制信号模式即可(模拟量、数字量或者通讯控制模式)。

网友F:
控制加热为什么不是要温度精确,反而要功率精确?

网友G:
电热调节器,单相,三相可能选,接口支持0--10V和4--20MA;
多功能电度表,可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电度,

网友H:
考虑一下加热控制器

网友I:
我也不太明白,加热的最终目的为什么要控制功率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