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三联件

楼主(2017-12-25):
气动三联件,进气口是调压阀,
出气口那个是什么
?跟调压阀类似,上面也还可以调,干什么用 ?

网友A:
油量,润滑气动设备

网友B:
空滤,油滤。油滤上面还有调节的,我头一次见到这样的。

楼主:
我也以为是滤油的。
因为用过一段时间后,里面有点点类似机油的东西。 不知道哪里来的  ?

网友C:
那个是调节自动加油的油量的,油杯加专用的润滑油,也可以加缝纫机油,三联体是压缩空气管道基本标配

网友D:
首先这是气动二联件,其次这个靠近出口的是叫油雾器或者给油器,是给气缸之类的执行器件润滑用的,那个可调节的旋钮是控制油量用的。

网友E:
里面要加上机油

网友F:
那是油雾器,油杯可以旋转拆下,里面加油,旋钮调节油量

网友G:
完整三联件配置:气压开关、气压调节、水分过滤、增油、气压表

楼主:
是油雾器。 那不加油对气动阀有什么影响吗 ?

网友H:
三联组合

网友I:
二联件(减压和过滤一体了) 你说的那个是油雾器 上面旋钮调节喷油量,使用透平油或者油雾器专用油

网友J:
回复 楼主:
不加油的话会使气缸和阀在工作过程中产生比较大的磨损,缩短使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