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6):
6KV电缆头发生接地,没有及时发现切出故障,后来电缆头着火?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事故?电缆头一接地,就着火,什么原因?

网友A:
那还用问吗?电缆头接地就是与大地短路!你的跳闸设备不灵敏当然着火了!

网友B:
你想想6KV甚至更高的高压发生接地故障,短路电流多大?能不产生火花和着火吗?不知道LZ见过高压电缆断了掉到地面后电缆放电火花乱串的现象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高压架空线一相断线接地好像没有这么厉害,三相负荷还能短时间运行

网友C:
电焊见过吧,这电压比电焊高多了。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电缆头做完是完好的,不会着火,楼主说的电缆头一接地就着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电缆头是屏蔽型的还是非屏蔽型的?即电缆头表面有没有半导电层(一般为黑色),有的话就要接地,没有的话(一般为灰色),就不用接地。不是说电缆头上面有个螺丝孔位,就一定要进行接地处理的,可能只是厂家为了节省电缆头的模具费用,设计时屏蔽型和非屏蔽型公用的一套型腔模具。
2、接地线是否打紧,包括接地线与电缆头是否打紧,接地线与接地排是否打紧。接地线的规格是否符合要求,一般来讲,接地线使用国标单芯2.5mm2黄绿接地线即可。
3、施工人员是否有专业的资质。电缆头的设计,一般都留有安全余量,而且出厂试验(全检)的标准比国家标准要高,国家标准的试验电压,是4.5Uo,所以说,从理论上讲,电缆头出事故,90%的可能性是施工不规范。
4、电缆头质量是否可靠。如果排除了以上两个问题,确认电缆头是屏蔽型,且施工人员是有资质切按规范施工的,那么就要考虑电缆头质量是否可靠了。分析的方法很简单,联系厂家,分析原因,如果楼主担心厂家为了规避责任,故意忽悠楼主,那楼主也可以上图,鄙人也可以提供自己的意见,电缆头是热击穿还是产品问题直接击穿,外观上是可以直接看出来的。

网友D:
仔细揣摩楼主的问题,还是不能确定电缆头发生接地说的是什么意思?想来不会是电缆掉地上吧?就按电缆头正常安装,安装接地线通电后出现事故,按这个背景给楼主回复了!
欢迎楼主补充。

网友E:
与大地短路

网友F:
没把你的电缆炸了算你走运

网友G:
高压无小事。楼主还是查找真因吧

网友H:
如果是外面有半导体均压层没有接地会发生打火但是打火不是特别厉害,没有均压半导体层的就危险了

网友I:
这个很好解释,何须问人

网友J:
只是电缆头着火,没有继续漫延还算幸运 ,注意总结教训,安全第一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你想想6KV甚至更高的高压发生接地故障,短路电流多大?能不产生火花和着火吗?不知道LZ见过高压电缆断了掉到地面后电缆放电火花乱串的现象没有。
呵呵,我散步的时候见过一次,犹如放鞭炮般的动静,后来给供电局打了电话,他们来处理了,还表扬了我

网友L:
高压线头接地,电流流入大地。在线头与大地之间发热起火。

网友M:
具体是什么情况,是哪里绝缘损坏了;出现故障后,是否重新做了电缆头(或更换了电缆头)。

网友N:
高压没有保护装置?
这种电压接地电流肯定大,起火很正常!

网友O:
回复 网友M:
没有装消弧消谐柜,有这个的话就可以起保护作用,将发生接地的项直接和大地短接,避免拉弧产生高压和高温燃烧

网友P:
没玩过这么高电压的听了多怕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K:
是的,我亲眼见过一次。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网友Q:
6KV是中心点不接地系统
当发生单相接地时,应发出单相接地故障报警,如接地为金属性的,则流过接地点的为线路电容电流,一般小于5A,如大于5A则应在中心线端加装消弧电抗器。单相接地会造成线路电容电流拉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