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压床,没有缓冲

楼主(2017-12-26):
公司有3台油压机压床,其中一台就是没有缓冲,电控确定没问题,三台接线一样,电磁阀底座,线圈,都确认没问题,就是找不那里有问题。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回我WX详谈,机床故障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B:
液压系统图发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C:
其中的一个转换阀没工作,或工作不顺畅

网友D:
由于没有液压图,不好说,有可能是并在调速阀上的开关阀常通了。

网友E:
具体是什么问题

网友F:
油缸或油阀有内漏也是有可能的,不一定是电控的问题

网友G:
管路上有节流阀,是不是流量调整的不合适。

楼主(2018-07-05):
回复 网友E:
问题已找到,油缸问题,油封磨损,负载拆掉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已找到,油缸问题,油封磨损,负载拆掉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找到,油缸问题,油封磨损,负载拆掉就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已找到,油缸问题,油封磨损,负载拆掉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