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6):
   一台欧瑞E2000型2.2KW变频器,上电无显示,万用表初步检查,感觉整流部分有问题,拆出来发现水泥电阻已炸掉,折板后,发现开关电源部分有电阻已烧的面目全非!不知道阻值为多少?

这个电阻为S极输出的采样电阻吧

有哪位老师知道望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去百度查厂家,电源驱动板维修有一定风险,可以 买一块新的同型号的电源驱动板。

网友B:
这个可以试大不了保护,没有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多谢!

网友C:
1.5欧,看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是1.5欧,不好意思,看错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下边那个大个的稳压二极管知道是多少V的吗?看不清也测不出

楼主:
现在电源不起振,搞死了,哪位老师指点一下啊
外加可调电压16V给3842,8脚有5V 输出,4脚有2.2v的电压,1脚输出6.25v,2脚接地,3脚为0V,现在6脚没有输出,只有0.07v的电压变化,芯片换过了,4脚有2.2v的电压,说明芯片起振了,8、4脚外围那应该没有问题了!6脚与G极串个33R电阻,一个稳压管击穿,弃掉,还有个22K对地电阻和对地小电容,都焊下看过没有问题,再没有外围元件了,但不知为什么就是没输出???看咸老师的有篇文章说的4脚对地阻值为十几k,现在我测量为7K,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过孔的问题?求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