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6):
问题:已经发现,PLC固件问题。目前等待厂商修复BUG

PLC:   丰 炜 VS1-10MT  版本:1.20

伺服:艾威图 ID100  1KW    控制方式:脉冲+方向控制

变频器:易驱 CV3100系列    控制方式:脉冲控制频率

伺服的速度是根据?X0?的高速计数速度来改变的(PLSV指令)
使用SPD指令,来读取X0的输入速度。

故障现象:
来回行走的伺服,会突然速度跌落。
速度跌落后,自己会恢复。但是跌落的时长不定,有时顿一下就恢复,有时候会顿好长时间;
跌落后的速度是恒定的;
速度跌落是偶然发生的,无规律的 ;
跌落后的转速,好像是回原的爬行速度

网友A:
是不是编码器丢脉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编码器丢脉冲了
不至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编码器丢脉冲了
丢脉冲的话,伺服的动作肯定是不规则波动,而不是跌落

网友B:
去掉负载,看看电机轴是否有跌落发生。如果有说明伺服参数或是plc控制上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负载,看看电机轴是否有跌落发生。如果有说明伺服参数或是plc控制上有问题。
伺服参数?什么参数会影响?

网友C:
速度跌落时候有没有报警啊,确定机械部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跌落时候有没有报警啊,确定机械部分没问题?
机械没问题,确定

网友D:
既然是和回原点的速度差不多,是不是触发了这个功能!

网友E:
监控PLC的脉冲输出频率和SPD的读取频率,你还可以把这两个数据输出到触摸屏,用曲线监控,这样出故障的时候就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F:
电气终极法宝: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和回原点的速度差不多,是不是触发了这个功能!
不可能觸發回原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气终极法宝:干扰问题
干扰的话,速度不可能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监控PLC的脉冲输出频率和SPD的读取频率,你还可以把这两个数据输出到触摸屏,用曲线监控,这样出故障的时候就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试过类似的监控,但是没成功

网友C:
在确认机械没问题的状况下,建议你最好用替换法分别测试驱动器和电机,这样的现象有时候理论解释不清

网友G:
通讯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通讯没有问题吗
和通訊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