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6):
开始以为要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点动按钮,一个双延时时间继电器,两个电磁阀,
如何用一个双延时时间继电器,一个点动按钮,控制两个电磁阀,先一个阀接通1秒,然后另一个接通1秒,然后全部断开。

网友A:
正常就是通电和断电延时两种。你说的估计需要定制的了吧

网友B:
建议你还是买个工控板算了,这样的要求用常规电路来搭建太麻烦

网友C:
你的问题太复杂啦,我用2只时间继电器控制3只电磁阀,常规电路搭建,真的很复杂

网友A:
可以考虑用个plc文本或者plc触摸屏的国产的一体机。方便。

网友D:
感觉这些元件不够,至少还要一个。

网友E:
可以先了解相关双延时时间继电器的功能,参照其典型电路,看是否能够实现所要求的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个plc文本或者plc触摸屏的国产的一体机。方便。
这你也能想的出来?为什么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楼主可以找一下JSS48型时间继电器应该能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公司一个电工就搞定了,把我惊到了,我也是设计了两个定时器。问题是电路正常工作中,有种定时器有两组定时。格式是00 S  00 S,应当是打开多少秒,然后关闭多少秒。就一个定时器,控两个气缸,两个电磁阀,让我搞又出丑了,因为简单让电工搞。两气缸动作是上下停一下,然后左右动作,完了回位。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从这个厂的老板来说,用PLC控制也没问题,但老板不管这些,管这些的人不懂技术,但是在这个厂做了十多年的是一大批,这个厂40-60岁的人很多,他们以前做得最多的就是这种,都是用一个定时器搞定的,如果你用两个,他们要和你拼命,这样说你明白了没有?呵呵

网友H:
你说的这种叫双时间延时吧,这种用在循环动作比较方便,线圈一直通电,两组交替输出。第一组要保持只能加中继,启动后中继自锁,时间一计时1秒动作,常开接通电磁阀2,时间二计时一秒动作,常闭断开自锁,原理与用2个定时器一样。

网友I:
回复 楼主:
电工路过。

 有啥好惊讶的,现在工程师好多比我都水。。。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公司一个电工就搞定了,把我惊到了,我也是设计了两个定时器。问题是电路正常工作中,有种定时器有两组定时。格式是00 S  00 S,应当是打开多少秒,然后关闭多少秒。就一个定时器,控两个气缸,两个电磁阀,让我搞又出丑了,因为简单让电工搞。两气缸动作是上下停一下,然后左右动作,完了回位。

有时,在思路上可能要转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