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板故障原因

楼主(2017-12-26):
变频器面板故障有这么几种:一.不显示。 二.显示不全【缺段 缺位】。 三.显示多段【 多显示】。
不显示的故障原因:1.面板电源电路故障【短路 断路】。
                 2.面板连线故障。
                 3. CPU三要素即 CPU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的元器件有问题,比如晶振损坏 复位电路的小电解电
                    解电容漏电。。。
                 4.驱动电路的驱动芯片【位选驱动芯片

】,CPU以及与他们相关联的元器件短路 断路或其他原因  。
显示不全有两种情况:一.显示缺段。二.显示缺位。显示缺段即数码管的八段在显示数字或字母是显示不完整,这是由驱动电路的驱动芯片 及相关驱动电路比如驱动三极管,驱动电阻断路或阻值变大造成的,也包括CPU故障比如没有输出信号;显示缺位即面板某一位数码管应该显示却 没有显示,他是由位选驱动电路来执行的,驱动电路包括驱动芯片及相关电路 也包括CPU,比如驱动芯片损坏 与之相关的元器件损坏 CPU无信号输出或损坏 。
还有一种情况是 显示多段:即不该显示却显示了,一般是驱动芯片或驱动三极管短路造成的也包括CPU。

网友A:
一般碰到的黑屏比较多。

楼主:
液晶的容易黑屏,这个需要换屏。另外按键用久了也易损坏,按键损坏一般是接触电阻变大或直通,接触电阻变化后,在按按键时,比如按停止键启动 按功能键启动,按上升键减少。。。或者显示数字乱蹦等等。有时黑屏并一定代表面板坏,而是面板供电电压低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