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PLC port0口和PORT1口(SB CM01 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7-12-26):
原来的224XP port0 和 port1口通讯,分别是PORT0口接PC机(PLC做从机),采用modbus,用库函数实现。Port1口采用自由口通讯(PLC做主机)接温控表。都能够实现通讯。
现在,改用smart SR20,加一块SB cm01板,CPU 本体485口是Port0,单独采用modbus函数能实现通讯与PC(不要加Port1口通讯程序),若Port1口单独与温控表通讯,也能实现,但是,Port0不能与PC通讯。
问题:目前只有加入Port1口的程序与温控表通讯,就无法实现Port0口与PC机的通讯,第1个图是mudbus库函数的应用,单独应用能够与PC机通讯,加上PORT1口的程序,Port1口能与温控表通,但是Port0口就不能与PC机通!!!圣诞节,西门子客服放假!这里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和PC通讯用以太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224XP port0 和 port1口通讯,分别是PORT0口接PC机(PLC做从机),采用modbus,用库函数实现。Port1口采用自由口通讯(PLC做主机)接温控表。都能够实现通讯。
现在,改用smart SR20,加一块SB cm01板,CPU 本体485口是Port0,单独采用modbus函数能实现通讯与PC(不要加Port1口通讯程序),若Port1口单独与温控表通讯,也能实现,但是,Port0不能与PC通讯。
问题:目前只有加入Port1口的程序与温控表通讯,就无法实现Port0口与PC机的通讯,第1个图是mudbus库函数的应用,单独应用能够与PC机通讯,加上PORT1口的程序,Port1口能与温控表通,但是Port0口就不能与PC机通!!!圣诞节,西门子客服放假!这里请教各位大侠!
Modbus指令库会占用一些中断资源的,你看看两个口是否重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口不是独立的吗?怎么占资源?还有个问题,发现库寄存器的分配对Port1口与温控表通讯有影响!

网友C:
smart SR20建议放弃用mudbus和电脑通信,建议改用以太网,这样比较好设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个口不是独立的吗?怎么占资源?还有个问题,发现库寄存器的分配对Port1口与温控表通讯有影响!
库文件地址分配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口不是独立的吗?怎么占资源?还有个问题,发现库寄存器的分配对Port1口与温控表通讯有影响!
自带口做Modbus通信时,实际上指令库也是自由口编写的!你查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224XP port0 和 port1口通讯,分别是PORT0口接PC机(PLC做从机),采用modbus,用库函数实现。Port1口采用自由口通讯(PLC做主机)接温控表。都能够实现通讯。
现在,改用smart SR20,加一块SB cm01板,CPU 本体485口是Port0,单独采用modbus函数能实现通讯与PC(不要加Port1口通讯程序),若Port1口单独与温控表通讯,也能实现,但是,Port0不能与PC通讯。
问题:目前只有加入Port1口的程序与温控表通讯,就无法实现Port0口与PC机的通讯,第1个图是mudbus库函数的应用,单独应用能够与PC机通讯,加上PORT1口的程序,Port1口能与温控表通,但是Port0口就不能与PC机通!!!圣诞节,西门子客服放假!这里请教各位大侠!
还有你查一下看看,扩展后的通信口所用的寄存器资源、本体通信口所用的寄存器资源是否和Modbus指令库地址分配所用寄存器有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重新分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