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6):
一台ABB510-15KW变频器,模块输出缺一相,测量是U相少半桥,拆掉模块测量发现U相下桥瞬态抑制二极管击穿,U相上桥有点小糊,两个更换,测量波形U相上桥波形如图

其他几路上桥波形如图,有区别,测量发现U相上桥门级电阻坏了一个,有两个,可能是开通和截止分开的,但是从波形上没看到截止电压更换后上三桥波形一致。只有导通电压17V,没有截止电压。

上桥波形如图,50HZ时候的,导通电压17V,没有截止电压。
下桥波形50HZ时候的,导通电压17V,截止电压5V。

上下桥波形如图1.3HZ。

放大看:
50HZ时候的上下桥波形图:

这个波形和其他大部分变频器不同,占空比也不规则,从波形来看也不存在同时导通的情况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了,有知道的大神说下。

网友A:
对的,上桥没有截止电压。

网友B:
明明可以用u盘存波形,偏偏要拍照,拍你也正对拍呢,为什么要歪着。
看波形还算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次发图改正。谢谢指导。

网友C:
U相下桥瞬态抑制二极管是什么型号?可否有代替型号用的那种,原来的是不是LRC A06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LRC可以买到的,A03应该是年份什么的,不用管,瞬态抑制二极管,17V的,1SMB17CAT3G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机器波形是怎么测试出来的为什么有半桥没有波形呢?

网友D:
上桥波形可以完整测到的,要引入一根线断开一个二极管。

网友E(2019-09-23):
回复 网友D:
这位师傅!请教个问题
加入一根线:是不是将触发极的Eu或者Ev或者Ew与N相连?
断开一个二极管:是不是将V49断开?

网友F:
确实高手,驱动坏带模块试机居然不拆主滤波电容!

网友G(2021-11-25):
回复 楼主:
反并联在G和E之间的二极管是瞬态抑制二极管吗?ABB510  11KW的,丝印是507。度娘查不到是什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