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7):
汇川变频器290等系例,有一个通病!就是在客户正常工频电压下工作时,频频报缺相保护。厂家将此功能可能给取消了。因为我们带载实验,发现R。S。T的任何一相缺相都不会再报保护!
那么大家来商讨:这样做对吗?对变频器有什么危害呢?如果真正缺相时,变频器能否报欠压!
我个人觉得,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正确恢复缺相保护功能为盼!

网友A:
为什么会报报缺相,如果检测输入输出端电流电压等都是正常的也报的话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那就是质量有问题。 直接咨询厂家。
屏蔽掉的危害不用多说,除非你线路上另设有缺相保护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汇川290变频器的通病。已经有好几个用户出现这种故障了。汇川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给取消了。重新刷程序后,经我实验:怎么缺相也不报警了。
我觉得他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B:
没事,就是变频器坏的比较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

网友D:
这个能随便取消呢?

网友E:
你说的R-S-T是输入端?如果是,缺相也不怕。为什么?因为变频器的输入缺相,只能造成直流母线电压供电纹波大(只有4个波头),只要电机带载,立马就会出现直流母线电压低并报故障保护。

那么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端缺相,又会是什么现象呢?那就是电机缺相,我们都知道,电机如果运行中缺相,会导致电机带载能力下降。在电机启动状态缺相,电机会导致堵转而转不起来。不管是什么现象,只要因缺相电机堵转,都会报过电流故障。因为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有电流检测。

综上,屏蔽缺相是明智之举。变频器只要有效监控变频器直流母线和输出相电流,就能对电机缺相或电源缺相实施有效保护。

网友F:
我们这施耐德变频器没有屏蔽,只是把电压调低了。原来380,现在设置的是290。看完楼上的回家,我们更加放心了!

网友G:
输入缺相反正会导致直流母线电压低,不属于会导致器件损坏的安全保护功能可以屏蔽

网友H:
如果真缺相,虽然不检测,但是会报其他故障,就是有时候会给你一个误导而已,对电气没影响,就是会影响你的思维惯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主要因为变频器在保修其内,我就觉得这样处理在点不负责任。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我也是这么想,同事说会炸机,我说不会,应该向您说的那样乱报。不过变频器在保修期内这样做好像不负责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R-S-T是输入端?如果是,缺相也不怕。为什么?因为变频器的输入缺相,只能造成直流母线电压供电纹波大(只有4个波头),只要电机带载,立马就会出现直流母线电压低并报故障保护。

那么如果变频器的输出端缺相,又会是什么现象呢?那就是电机缺相,我们都知道,电机如果运行中缺相,会导致电机带载能力下降。在电机启动状态缺相,电机会导致堵转而转不起来。不管是什么现象,只要因缺相电机堵转,都会报过电流故障。因为变频器的三相输出有电流检测。

综上,屏蔽缺相是明智之举。变频器只要有效监控变频器直流母线和输出相电流,就能对电机缺相或电源缺相实施有效保护。

版主,我不同意的你看法“屏蔽缺相是明智之举”,我没用过汇川的,也不清楚他的缺相检测的原理,更不清楚的他的性能究竟怎么样。从两个方面讲:
1)首先楼主说这是通病,那就是变频器本身有问题,如果给我用一个新设备,还没怎么用就老报故障,暂且不论这故障影响大不大,那就是设备不行,不爽。
2)如果屏蔽掉缺相,报过载也行,那如果用户过载参数设置的不合理,譬如设置范围偏大,或者报警时间过长,那怎么办?会不会有烧毁设备的危险,如果是一般的国产的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不屏蔽就是有个双重保险,难道不更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屏敝缺相保护应该是应急行为,客户在保修期内这样使用我认为不好。这个290变频器的确是个通病!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I:
1、输入缺相,如果负载要求全载,那么即使变频能撑住,输入电流是不是大了?输入线路保护怎么办?
2、办(打错了,输表情)入缺相,直流电压降低,若负载要求全载,直流侧电流是否就增大了?变频设计有余量没有?保护是否生效?生效的话是否还是要报过流故障?
3、输出缺相,大家都知道,不提了

如果测量三相电压基本正常,变频报缺相,那是变频输入电压检测回路的软件、硬件做得不够完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测量三相电压基本正常,变频报缺相,那是变频输入电压检测回路的软件、硬件做得不够完善!您说的没错,这个汇川290就是主控板软件问题。也是一个通病!可是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屏敝掉缺相保护。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其实多一个重复性的保护也未必是好事。故障保护如果不可靠,相当于多了故障。适得其反。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就事论事。单说变频器需不需要缺相保护。根据变频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来分析它的必要性。在此不赘述。

对于汇川这个变频器的品牌,我也没用过,所以我不会评论它。但去掉缺相能不能起保护作用,我已经讲过了。

网友J:
不应该取消

网友K:
假如真正在变频器输入缺相的时候其它两相的电流有没有变化?我是说带着负载运行时?只说输入,不管输出…大神们指点一下…

网友L:
汇川变频器三相检测功能经常出现乱报误报是个累事,汇川内部把这个功能闭掉是个智举

网友M:
屏蔽掉输入电源缺相功能,实际应用还要看负载的大小,负载偏大的话,一般会报运行母线欠压。前提是其他保护能够起到
保护作用。
  一个完善的产品,设置的功能应该起作用才是,如果达不到,还不如直接取消。
  再说变频器,我们常用的功能有多少?
  追求大而全,不如少而精。
  现在有很多行业专用变频器,比如球磨机,木材机械,机床,有不少很不错的专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K:
变频器输入如果缺相,输出仍能输出三相电压,但是只能带较轻的负载。我觉得输入电流一定会变大。我知识浅薄。其实我只想了解一下,在没过保的变频器出现频频报缺相而且属于变频器本身故障的,厂家的处理是屏敝掉缺相保护功能,这合理吗?

网友N:
这还要看变频器的其他保护,如果其他保护完善,屏蔽电源缺相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O:
缺相保护,变频器是可选项,可通过软件屏蔽的,必须是没有严重后果的。要说有什么好处?
输入缺相如果开启,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安装的时候避免进线接入变频器输出侧,开机之后引起炸机。
输出缺相如果开启,不管是电机原因,还是变频器原因引起的缺相,都能保护停机,但是对于快速排出故障来说,屏蔽输出缺相能快速排出故障原因。

网友P:
个人以为,直流母线电压检测、输出电流检测(或加上IGBT管压降检测)和温度检测,是硬指标,不能屏蔽,毫无商量!
其它,如输入缺相检测、接地故障检测,能否屏蔽,可以商量。国产机的50%机型,国外机的80%机型,不设输入缺相检测功能,依据在此。
可设可不设,由设计者考虑角度不同。并不能说明机器的优劣。

楼主:
回复 网友P:
谢谢老师,我认为这个故障是他们软件问题,我的主观思想也是可以商量。但就是因为变频器在质保内,厂家的做法是直接屏敝了,并且说是重新刷机了,其实就是取消了屏敝。所以这种做法我觉得不大合理。属于没有正确处理故障。

网友Q:
引用 网友O:
缺相保护,变频器是可选项,可通过软件屏蔽的,必须是没有严重后果的。要说有什么好处?
输入缺相如果开启,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安装的时候避免进线接入变频器输出侧,开机之后引起炸机。
输出缺相如果开启,不管是电机原因,还是变频器原因引起的缺相,都能保护停机,但是对于快速排出故障来说,屏蔽输出缺相能快速排出故障原因。
是的,有些是可选项,可以将此功能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