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干兼职需要请假怎么办

楼主(2017-12-27):
如题,你们怎么处理的,? 如果时间长了咋办?

网友A:
找理由请假,或者周末去处理!!!

网友B:
一般不能影响本职工作的,否则直属领导知道了,这叫无心上班,会被K的,甚至被赶走。尽量让私活将就自己的下班时间,利用上班时间来处理私活的程序部分或者上位机部分也是可以的,我就这样搞过。

网友C:
我都是提前把自己的工作做完,然后请假去现场

网友D:
最主要要和领导搞好关系 。 有急的话和领导说一声 。不太急的话下班去。

网友E:
有年休,然后找理由。
和领导关系也要可以。

网友F:
短平快,时间长的利润高的请长假,距离远的请人。

网友G:
1得看工作忙不忙,2得看兼职一天比工作一天钱多不多,不然哪有理由请假。兼职是要以工作为主的,
我正常工作一天快500了,一般的兼职维修要价不是太高,每次都是说好,业余时间,不然不做
接线的,维修的,调试的,我都做过

网友H:
都是干小活,主业不能耽误了

网友I:
只要把领导摆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