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7):
刚修个施耐德ATV71,132kw的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后,接小电机试机,启动电机蹦啊蹦。以为驱动有问题。查了半天驱动也没啥问题。后来调参数,把电机控制方式改为二次压频比(V/F)。电机运行正常了。默认的是SVC V(矢量控制)。看来矢量和VF的控制方式还是有好多不一样的。

网友A:
针对异步电机,为了保证电机磁通和出力不变 ,电机改变频率时,需维持电压V和频率F的比率近似不变,所以这种方式称为恒压频比(VF)控制。VF控制-控制简单,通用性强,经济性好,用于速度精度要求不十分严格或负载变动较小的场合。从本质上讲,VF控制实际上控制的是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和频率大小,然而交流电有三要素,就是除了电压大小和频率之外,还存在相位。VF控制没有对电压的相位进行控制,这就导致在瞬态变化过程中,例如突加负载的时候,电机转速受冲击会变慢,但是电机供电频率也就是同步速还是保持不变,这样异步电机会产生瞬时失步,从而引起转矩和转速振荡,经过一段时间后在一个更大转差下保持平衡。这个瞬时过程中没有对相位进行控制,所以恢复过程较慢,而且电机转速会随负载变化,这就是所谓VF控制精度不高和响应较慢的原因。

矢量控制国外也叫磁场定向控制,其实质是在三相交流电的电压大小和频率大小控制的基础上,还加上了相位控制,这个相位在具体操作中体现为一个角度,简单的讲就是电机定子电流相对于转子的位置角。我们知道,电机定子三相对称交流电的综合效果是一个旋转磁铁,通电后这个旋转磁场通过感应在转子上生成三相交流电流,这个电流也等效成一个磁铁,这样就相当于定子磁铁拖着转子磁铁旋转了,这个是电机旋转的基本原理。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只有定子磁铁和转子磁铁的相对位置靠得最近,产生的力矩才最大,所以如何在电机三相定子绕组上通电获得最大转矩,实际上还和转子位置有关的。矢量控制会通过实测回来的电流结合电机参数,实时计算出转子位置,这个过程就是所谓的“磁场定向”,然后实时决定三相定子绕组上电压的相位,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同样的电流下产生的转矩最优,从而减小电机负载变化时的瞬态过程。此外,矢量控制顺便还会根据转子位置求出转速,利用电机参数对转速进行瞬时补偿,进一步优化了控制性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看了你的回复,才对这两种控制方式理解了很多。一直在学习,进步的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了你的回复,才对这两种控制方式理解了很多。一直在学习,进步的路上
以后我们大家互相交流!

网友C:
矢量的一般要进行电机自学习,并且要填对电机参数,就不会发生楼主那样的事了。

网友D:
矢量控制电机振动,楼主可以通过比例积分增益来改善,
40%
改为28%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请教大师比例积分的对象是什么?

网友F:
但是VF控制基本都能启动

网友G:
兄弟啊,你拿个大的变频去拉个小电机,肯定是这样的,你试一下直接把电机数据手动输入吧,电机就会正常转动了

网友D:
电机控制里面,比例积分增益,速度环系数调小

网友H:
好贴,收藏学习!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I:
当然不一样了,不然的话不会设置这样的参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手动改到最小了,但最小能改到45KW,我们电机最大的是15kw的。还是没有合适的电机。只有改成V/F控制了。

网友J:
压频比控制主要是电压频率线性变化输出控制电机,因此对电机的功率范围适应性特别的宽。可是压频比控制也有他致命的缺点,低速时转矩输出没能力,而且这种控制扭矩开环。所以不能保证其恒转矩特性的稳定性。

矢量控制,要求变频器要建立一个电机的等效模型。如果没有模型,对电机控制就不稳定了。所以,维修后的调试,接入电机后,要先做等效模型的设置(一般都是自动辨识确认),而且要求变频器的功率与电机的功率不能大于4倍以上。楼主用的很小电机测试,矢量控制不认也是正常的。矢量控制的优点就是能保证对电机输出恒转矩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