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7):
这也和医生给人看病一样,首先掌握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有了这个基础,当用户送来有故障的变频器时,首先要做到望闻问切!
问:就是寻问故障发生前的情况,比如问是什么现象?出现什么报警字母?如果不问清楚或者客户不描述清楚,就会走许多的弯路!因为你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有时你上电是好的。没有反应直观的故障所在!
望:打开变频器前盖,目测变频器的电路板有没有水渍?潮湿!元件有没有相碰?大功率电阻有没有变色?电解有没有鼓包?各端子有没有松动现象?
闻:机内是否有很大的焦糊味?
切:动手检测,先测主回路静态电阻是否正常。即:指针表黑表笔接整流桥的负极,红表笔分别测R.S.T  U.V.W!它们应该显示在3 K左右,或者3 -5K也可以,只要是平衡对称的静态阻值就行了。然后反过来黑红表笔对调。这时有可能有电解的影响,约有20K左右阻值,并且慢慢放电!只要是平衡就没问问题!
R.S.T和U.V.W它们的相间应该没有阻值,如果有阻值,只要三相相当就没问题,这个检测方法只是粗测供参考。注意有些变频器R.T间有轴流风机。检修时思路不要认为是短路!
上述过程完毕后,可以上电试机了。如果测得主回路异常,就先不要上电!如果还没有把握,请在直流母线电解的前面断开结线路或铜排,串入一个40-100W灯泡,或者把IGBT单独供上直流30V以下的电压!都可以。
交流侧380V也可以串六个100W左右的灯泡,一般起动时只是灯丝红,有的是有点亮!但如果过高的亮度,就说明变频器内有故障,就别进一步正常送电了。进行检查!输入端串灯泡的好处是:一旦没有查透主回路故障,不会跳公司的闸!直到通过检修变频器上电时,灯泡不是很亮就可以放心的将3 路灯泡短路掉,实现全压供电!灯泡是每相上2个串联,一个灯泡耐压不够的。(有时大功率变频器如果接触器触点粘着,就会跳公司的闸)
听:上电时要注意听机内有无异声!有没有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

网友A:
中医理论果然博大精深

楼主:
我没什么文化,就是积累经验的感受。

网友B:
很实用,赞一下。。。

网友C:
这个也算是中西医结合了吧

网友D:
"上述过程完毕后,可以上电试机了。如果测得主回路异常,就先不要上电!如果还没有把握,请在直流母线电解的前面断开结线路或铜排,串入一个40-100W灯泡,或者把IGBT单独供上直流30V以下的电压!都可以。"
请教老师串入灯泡是在直流母线电解电容的后面吧,咸工维修书籍说的是如果串在前面,电容充电储能也能够炸了IGBT

网友E:
安装灯泡试机,看来大家都这么做。我不止一次看见维修变频器试机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