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7):
许久没活干了,从闲鱼上收了四台一样故障的西门子V20变频器,准备练练手。
四台故障一致,黑屏,一上电瞬间黄灯接着红色报警灯1HZ频率闪动。
查开关电源至主板供电有25V一路,6.3V一路(25V回路有10ma电流,6.3V基本没有)主板回开关电源一根控制风扇线。主板到驱动板通讯线两根(毫伏级电压)。

首先怀疑开关电源问题,换滤波电容无效,摘除主板,电压上升10V左右。
细看背光灯也不亮,查背光最终控制进ARM,明确低电位,无解。
拆掉液晶屏查几个稳压电源,有一个ADJ端30mV,输出1.26V,怀疑故障,顺线查,又进ARM,无解。
其他稳压电源均正常,24C64工作电压3.3,抽查几个集成电源电压均正常。

查驱动板,充电继电器不吸合,充电电阻两端始终有2.6V电压。
拆掉电容描画电路,查继电器控制回路经过六脚集成进了驱动板ARM,明确低电位,无解。

检查中发现该机没有匀压电阻,查和电容中间点相连的电阻一是开关电源的2844的供电端,一个串9V稳压管、光耦有信号回驱动ARM附近,光耦一端毫伏,一端3.2V,短接3.2V无效。

有维修过该变频器的人吗?请赐教

网友A:
这种屏不亮,主查背光

网友B:
感觉还是电源问题,继电器是12V的,应该有个12V电压,找下

楼主:
目前主板已经排查完,电压低的一路稳压为风扇调速使用,受控ARM。
ARM管脚RST,NMI均触及过,状态LED反应正常。
也就是说ARM机能正常,只是锁死了。
下步准备研究驱动板,搞清楚大概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背光用手电照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暂时汇总:近期首先购买外接BOP一套,连接故障变频器后,bop面板不断刷新数字,是尝试通讯,但变频器无反应,说明主板CPU没有工作,是故障锁死还是已经损坏依然不清楚。
购买一个正常V20变频器,替换故障机主板。显示正常,无故障代码。
可以确认故障在主板,但究竟是CPU损坏还是程序锁死搞不清楚。
原因有故障机的状态LED1HZ频闪是受CPU控制的,可以说CPU还在工作。
显示部分端口完全静止,查不到脉冲,说明CPU无显示输出。
调换故障机和正常机的24C存储片,正常机有显示故障代码A501,但不稳定,一秒正常,一秒显示。
故障机用正常机的24C存储片,依然不显示。
因为主板CPU是有内置存储的,外置存储原理功能不清楚,这样的替换不能说明问题。
另外购进的正常机主板CPU和故障机主板CPU芯片型号不同,电路布局不同,外围电路完全一致,对比维修困难。
暂时到这里吧,忒费精力,希望有接触V20变频的同仁给些提示。

网友C:
V20黑屏我遇到过一次,查了查也是无能为力,最后换主板才正常,不过用了半年又黑屏了,好象是顺丰快递用的。

网友D:
到CPU为止,难度够大。

网友C(2018-11-05):
楼主电压检测电路在那呢?

网友E(2019-03-17):
西门子v20变频器好多无输出!!!!我这里也有这种情况,上电一会又有输出,一会又没有输出!!!!不知是那里原因????

网友F:
主板不显示,一般查CPU供电电路电压,此机型供电电压是几伏【我不知】,时钟电路即晶振电路是否异常,复位电路是否正常。或贴片电容是否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供电回路当时查尽,到CPU,无遗漏。
倒是这个A501很有意思,也许费些时间再查会有破解机会。

网友G(2026-03-12):
您好!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把整板电阻地毯式测量,对于微小功率部分电路贴片电容的损坏机率相对较低,而且大多小电容开路情况下是不影响显示功能,短路情况在扫电阻时就可以发现。这是我多年来修疑难故障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