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7):
一台变频器,上电所有数字为8闪烁,所有指示灯也在闪烁.测5V电压不停在2-3V 之间,测2844  7脚12-14V,8脚无电压,应该是没起振,3脚没有保护.但是2脚仔细看与5脚连一起接负(N). 这是稳压调节的,为什么会连在负上?再将输出的几路都查了没有短路,后来更换了自供电电容,100UF/25V,实测40吧.恢复了.现在想请了解的人说一下,如果不起振,这样的情况,正确的检查流程.谢谢!

网友A:
2脚接地是用外部误差放大器,不用芯片内部的误差放大器。

网友B:
看看1脚接的啥

网友C(2020-04-28):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回事?

网友D(2023-08-19):
用1脚来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