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7-12-27):
ZRN指令表示要过近点开关后才停,如果我只用一个原点信号,没有近点信号,那么ZRN K1000 X4 Y0这条指令,当马达回原点触发时,到马达回到原点,此时原点是不是是没有信号的?

网友A:
ZRN执行时一定是外接信后ON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并等信号OFF后停止,指令只接收这信号,不管你自已怎么认为。

网友B:
一个够原点开关就够了,上升沿减速,下降沿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