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烧坏问题

楼主(2017-12-27):
朋友求助一个问题,说他那里的光电线压断了,重新接上,光电烧了,他那里的电工换了个新光电又烧了,是欧姆龙24V NPN的光电,后来说是开关电源的问题,重新换了个开关电源,暂时没有再接光电,让我明天去看看。我看照片来,确实是烧了,两个光电都炸出洞了,让他量了电压是DC24V,原谅我经验浅薄,我从业以来还从没见过光电烧呢,我想是不是线还有短路的地方,但是线短路开关电源应该有反应啊,我就想问一下哈,正负电源接错会不会烧光电啊,还有没有别的可能造成光电烧坏,真是第一次见光电烧啊,我们一般用西克的光电、接近,导致我对这些传感器的印象,只要你不砸坏它,它基本不会坏,坏也就是慢慢的灵敏度不够了,感应距离不行了,才换掉,今天才发现光电居然会烧,孤陋寡闻了。

网友A:
光电是啥玩意?看不懂。光电开关也有接近一说?也没看明白。楼主费的笔墨不少,但说明问题还是看不懂。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少加了个顿号,光电的正负电源接反会烧光电吗

网友B:
不会烧,光电开关不工作。不知道你的光电开关是几线制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要是能把坏的元件拍照传上来,图文并茂的接受问题该多好。

网友C:
完整型号,图片发上来看看

网友D:
你朋友都传给你图片了
为啥你舍不得把图片传上来?
这样讲还真难说

网友E:
品牌光电很少坏,山寨的会坏。见过里面冒烟,手一摸很烫,换上正牌的就可以了。

网友F:
接错线烧坏就不奇怪的,很多便宜货电源没保护功能的

网友G:
正品开关电源有短路保护,不会烧件的。有的光电开关也有短路保护。

网友H:
欧姆龙假货太多了,某宝上买了几次全都假的,价格便宜一点的国产货还比它好。

网友I:
线接错了,光电传感器内部保护不够

网友J:
发个图片,让各位大神分析哈

网友K:
我在用的也是siCK 的,但是没出过这个情况,也想不通会这样

网友L:
依据楼主所说,光电开关系断线后再接线,开始烧光电开关。
难道楼主没有考虑过接线是否正确或者线路还有别的破损。

网友M:
我也赞成是接错线,估计压断的应该不止一条线吧,估计接到其他线去啦

网友N:
不会是超过额定电压烧掉的吧!

网友O:
使用过假OMRON的光电开关,也没有见过烧坏的。不过DC24V电源遇见过直流电源升高了,是同一根多芯电缆里面有AC220V的控制线和DC24V的线在一起了,导致直流电源总是保护动作

网友P:
正品光电式接近开关应该不那么容易坏,而且正负接反最多不工作而已,通常不会一下烧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欧姆龙假货太多了,某宝上买了几次全都假的,价格便宜一点的国产货还比它好。
还有欧姆龙的假继电器,垃圾。新的就不能用。

网友Q:
回复 网友E:
我遇到过屡烧气缸的磁感应开关的,三线的,连烧2个,后来没备件直接改成两线的,运行40多天没有再出问题

网友R:
回复 网友E:
如果原来是三线的光电,你要是接两线的进去,接一个烧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R:
如果原来是三线的光电,你要是接两线的进去,接一个烧一个!
我认为不会,我接时一般带电接一条,2条,没事,接3条。正常使用

网友S:
检查线路是不是和其它的什么短路了

网友R:
回复 网友E:
我的意思是原来是三线的光电,换了个两线接进去,直接只接棕蓝,相当于把电源短接了,我碰到过,一个新手干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R:
我的意思是原来是三线的光电,换了个两线接进去,直接只接棕蓝,相当于把电源短接了,我碰到过,一个新手干的。
这个有可能,我理解错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R:
我的意思是原来是三线的光电,换了个两线接进去,直接只接棕蓝,相当于把电源短接了,我碰到过,一个新手干的。
对,这样就会烧。感应式接近开关也是你要把两线接到三线上也可能会烧。只要是把电源两根线都接上时就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