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7):
前边说了,维修将电源拆下清理后,再装上PLC可以运行了,设备也可以开起来了,维修就回来啦。
看似问题解决了,就是电源模块的问题。
可是,周二上午,维修的客服来电话,说设备又不能工作了,还是电源灯亮CPU灯不亮,换上新买的电源摸块也是一样,希望去现场。
由于没有准备,答复周三去。
下午2点多,客服又来电话,说设备又能运转了,希望早点去,找出问题。
这事怪了,是好是坏?问题在哪里?
周三上午去车站路上,接到维修电话,他昨晚过去的,说设备又开不了了。
遇到类似故障,但还没遇到过CPU时好时坏的故障。
上了火车还没出京,又接到现场电话,CPU运行灯又亮了,告诉他们不要开机,我到了再说。
中午到现场,听取客户说明情况
原来,周四夜里1点多,设备停机,屏显示故障,周五上午又能运行,厂家也来过人,认为PLC某个模块有问题,需要更换,具体哪个还不清楚,最好全换。总结现象,是夜里1-3点出问题,大约9点后可以开机,询问供电,结果是253v,电压高?考虑过,可是也用了好几年,电压模块可以从85-264v暂时了解到这些内容,看看控制盘。

CPU上232口用于远程监控。

调节器侧面贴图

西门子变压器

饭后诊断报告,故障的出现还是有规律的~后半夜出问题,上午大约9点后,设备可以正常。供电本应380,实际450,供给PLC计划220实际253,后半夜是用电低峰,上午9点商厦开门,测量使用万用表,设备又用了7-8年,结论,电源高引起保护,停止向CPU供电!
当然有不同意见,既然请我来,能不能按我说的试试?
客户询问,是不是有坏的模块,或快坏的模块?
可能有,但目前看,没有。
改的办法,哈哈 都看好了。

看出来了,对就这样简单,现在供给PLC电压125v
本来可以坐下午车回家,应客户及维修要求,观察一天,上午走不耽误下午工作,Ok协商同意,留观到天明。维修多待二天没有同行。
到今天,一周过去,设备没停过。

收到客户自己买的缺少端盖的CPU,猜猜多少钱?

网友A:
由于对这个欧姆龙的PLC不熟悉,不敢下结论是否PLC存在电源保护问题,由于没有看到具体的供电图纸,不知道控制电源是否经过变压器提供,如果是经过变压器的,可以考虑把适应电压调节一下测试就问题明了了,电控的软故障查找靠的是耐心和时间,抓住一切可能会出现的细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的隔离变压器(左边小的)

网友B:
不错。但往往很多技术人员现场解决问题从不动脑,一个气缸不动作就认为是PLC程序问题或PLC本身出了问题!!动不动就换东西。。

网友C:
这个问题用找厂家和外援吗?设备管理和维修能力真是有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用找厂家和外援吗?设备管理和维修能力真是有限啊
使用了几年的设备,头一次出现停机故障,PLC电源灯亮,CPU上灯不亮,你能认为哪里的问题?

网友D:
问下,隔离变压器是后来加上的吗?低压控制柜设计时重要的电气件都应经过隔离变压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错。但往往很多技术人员现场解决问题从不动脑,一个气缸不动作就认为是PLC程序问题或PLC本身出了问题!!动不动就换东西。。
往往是对设备不熟悉,不怎么动脑子,一套设备换一个新人,往往不多长时间就会换下一堆的配件

网友E:
回复 楼主:
第一反应就是CPU模块坏了

网友F:
关键是楼主抓住了规律,切中要害,一击中的。

以前搞送审整体设计的,PLC我还不算入门,要学的路还很漫长。

网友G:
这样的问题需要丰富的经验和细致的心!
恭喜楼主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隔离变压器是后来加上的吗?低压控制柜设计时重要的电气件都应经过隔离变压器
不应该是后装的,参考第一图。

网友H:
一看就是大师级别的,经验丰富,思路敏捷,学习了。

楼主:
统一回复
这次故障排除,得益于积累与汇集加分析。
先是好多年的朋友发来3张相片,根据照片询问了关键的供电问题,在得知CPU没有指示灯亮,问题比较难找,告诉其电源的可能占8成,其次是CPU,后续模块,还真没考虑供电电压问题。
隔日信息说清理电源模块后工作正常,还认为就是用的时间长了,电源模块造成故障。
再后来,及与客户交流得到有规律的故障现象,初步确认PLC没有问题,维修人员查找肯定PLC的供电来自西门子的降压变压器,正是其结构造就了简单的处理,完美了修复。
网友问,你既不是这单位又不是那单位的,为啥要你去,很简单,过往的接触,做的事,产生的信任。

网友I:
这次高雅没来说西门子的不好呢

网友J:
换了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了一根线。。。
对,就是倒了一根线

网友K:
CP1G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K:
CP1G多少钱

网友L:
客户现场也需要有个大拿坐镇啊哈哈

网友M:
回复 网友B:
长期使用中的设备,突然某部位不动作(气缸,电机),99%都是硬件引起的。

网友N:
和这个类似的故障我处理过两起,都是老大难的遗留问题,机修电工相互推诿,而且出故障无规律性,有可能一天N次,有时候一天都正常,都是小型全自动注塑机。一台无规律停机,停机后,打开电箱输入输出指示灯都正常,该亮的亮该灭的灭,再次启动一切正常,另一台正常工作中无规律做大饼(搞注塑机的都懂大饼啥意思),清理大饼再次 启动一切正常,出故障时间无时间规律,第一台是plc供电脚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虚焊(台安老式,插板式)第二台是流量压力总线下拉电阻有开路(或者阻值不稳定,拆下测量阻值正常)上下拉电阻对调试机几天一切ok,最后换掉下拉电阻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