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7):
请教各位大神:
   风电变桨系统,客户使用AB变频器,配WEG 7.2KW电机 我们多圈绝对值编码器进行位置监测。设备运行时一切正常,一旦发生停机,再上电,编码器的读数就与断电前不同,需要重新标定,现场温度-15度,编码器采用双绞屏蔽线,屏蔽层一端连接编码器壳体,另一端接入变频器端子接地端。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小弟不胜感谢。回答能解决问题者,小弟一定包个大大红包。
   另低温会对编码器产生影响吗?这些产品手册写得都是-40度运行。现场还有库伯勒的编码器也出同样的问题。

楼主:
变频器型号:20G111FC030AA0NNNNN

网友A:
停机的时候,电机惯性运行导致编码器转动了,数据不一样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风力发电变桨一般用的伺服的多,比如路斯特伺服驱动器。而且伺服电机带抱闸的。你这个故障现象怀疑编码器有问题,先更换试试。

网友C:
建议检查机械连接和锁紧机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现场库伯勒的编码器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询问各位大侠,低温会对编码器产生影响吗?这些产品手册上都是-40度的

网友D:
再上电包含PLC使用的电吗?会不会是程序内部初始化进行重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整个系统包括PLC的电都断了,您说的这个这个可以排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