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数据采集

楼主(2017-12-27):
想做一模拟量数据采集系统,是采集电压变送器实时数据并将其保存为文件。现用的fx1s和2ad-bd模块,由于实时数据很快,25毫秒变化一个,用的三菱的MX_SHEET上位机软件,只能最小间隔0.1秒采集一次,造成很多数据丢失,请问如何可以提高这款软件采集速度,或有哪个品牌的屏速度快点可帮忙推荐下,谢谢!

网友A:
你选的FX1S是停产的产品了,还能买到?

楼主:
以前的旧的,因为功能简单所以就凑合用了

楼主:
另外,用的电压变送器干扰很大,接电容能解决吗?

网友B:
电压变送器这个玩意,我知道曾经看别人用过一个案例的,结果有点呵呵;不过对于这种高上大的的东西,有技术含量才可以用啊

网友C:
模拟量尽量做成电流形的 比电压形的干扰少些

网友D(2018-01-30):
建议换了fx1s,停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