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自建图库精灵

楼主(2017-12-28):
本人要画一个手车,实现三种状态,一种白色,一种红色,一种绿色,并赋予命令语言,如图

楼主:
然后把三个手车分别定义了动画链接(隐含选项的命令语句),然后把三个手车重叠在一起,并合成单元

楼主:
然后加入到图库精灵中,那个绿色的001就是上面创建的图形

楼主:
然后插入画面是就变成这样

楼主:
但是,开始定义的东西都还在,双击上面那个看不见的图像,依旧会出现
怎么解决我这个图像不显示的问题呢

楼主:
是不是那步出现了问题?

网友A:
你的图像三种颜色对应三个值,没有联机运行时这三个值都是0,图像是“隐含”状态,是隐藏的,看不到

楼主:
但有一种我设置的是0显示啊

网友B:
那步出现了问题

楼主:
自制最后一步不合成直接生成图库精灵即可,但在其它工程中使用时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