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8):
电工教科书上说“电流互感器工作中绝对不允许开路,否则会产生上万伏高压,危及设备及人身安全。”但没有说明在什么情况什么条件下会产生高压感应危险。

我听我的一位朋友说,他给一家企业电能表一个互感器开路了,少计了若干电量。从没有发生过危险。(请勿模仿,谢谢。)

做了个小试验:把一个30倍(2.5VA)互感器串在一台100KW空调机组回路中,测得空调运行电流158A,互感器开路电压2.78V,并联一个3W的LED灯泡,灯泡微亮。测灯泡线两端电压,仍是2.75V,压缩机启动瞬间,灯泡会略微闪亮一下,但没有烧坏灯泡。

然后,我把灯泡从互感器上拆下来,短接互感器两个接线端子,有轻微火花,多次用手触碰,没有触电感觉。

还是没有弄明白,教科书上说的电流互感器开路感应高电压从何处而来?(请勿模仿,谢谢。)

网友A:
同问,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小心把ABC三相全穿入互感器,又会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小心把ABC三相全穿入互感器,又会怎样?
感觉电流互感器输出为0或接近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问,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不小心把ABC三相全穿入互感器,又会怎样?
感觉电流互感器输出为0或接近0.
我就用钳形表这样干过,但忘记数字多少了

网友C:
说的这种情况还真没试过,有时候书本上还是有理论偏重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三相都穿过互感器就是0,如果有电流就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E:
这种实验没做过,但是书上确实是说电流互感器二次不能开路,不然会有高压存在。

网友B:
有高压存在的可能,
如果2手分别碰互感器输出2端,主线大电流时估计很有感觉。
单手碰估计没有回路,可能感觉不到。

网友F:
   常规互感器,二次侧基本均为仪表,阻抗低,正常运行时基本处于短路状态,磁通量很低,二次侧电压也很低,基本几伏而已。二次侧开路,二次侧去磁作用消失,二次侧电流为0,一次电流全部转变为励磁电流,使铁芯饱和,二次侧电压成变比倍数(互感器一次侧电压)增加,所以有危险,据说峰值电压可达5000V,当然这些都是感应电压不是实际持续的工作电压。
   但是有一点,互感器的一次侧电压并不是你设备的运行电压,譬如什么380VAC, 10KVAC等。,是互感器一次侧进线和出线端的电压,这个阻抗很低,即使电流很大,电压也不会很大。110KV的线路,二次侧能有几千伏就不错了(而不是简单的110KV*变比)。另外就是产生励磁电流铁芯饱和后和饱和前的差异也是很大的。
   不可否认的就是开路后对于仪表的测量及绝缘是有影响的。
   所以个人觉得这种说法尤其对于高压线路而言,低压线路是推而广之,虽然只是感应电压,但危害自然要往严重点考虑。

   补充:楼主的短接方法,对于低压线路互感器的二次侧的检修是一种常用方法,有火花说明短接工作正常而已。
         你测的几伏也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F:
互感器的二次侧接地说明:

高压的我就不用多说,这是肯定的,主要是为防止绝缘不好高压击穿时触点的危险,一旦接地可将电流引入大地减少危害,是二次侧电位维持在低水平,但接地只允许有一点不允许2点甚至三点,以防接地之间产生分流带来危害。

低压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接不接地均可,低压击穿绕组的可能性较小。不接地好处是能保证仪表的很好的绝缘强度,避免雷电危害。

网友G:
剩余电流式火灾报警器就是三相线加N线穿过互感器,数值为零即线路不存在漏电,如果不为零,侧表示互感器后端线路漏电或者N线接地

楼主:
9楼老师说得很好。赞!是这么回事。

网友H:
所述互感器“开路”电压是用什么表计测得的(比如数字表、还是指针表,等),表的内阻多大(所在档位)。
当然,由于大电流时可能存在高电压,没有必要再次试验。

网友I: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开路,电压互感器二次侧不允许短路。这就是教科书上说的,记得上学时《工厂供电》老师特别强调这个呢。在单位里,也是看到这样的警示呀。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没测过,如果不漏电的话,按说应该接近于0,毕竟相量和为0.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对的,书上绝对是写过,理论知识毕竟是前辈们总结的,还是遵守为好。

网友F:
回复 网友D:
三相不平衡如果不漏电应该也是接近于0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常规互感器,二次侧基本均为仪表,阻抗低,正常运行时基本处于短路状态,磁通量很低,二次侧电压也很低,基本几伏而已。二次侧开路,二次侧去磁作用消失,二次侧电流为0,一次电流全部转变为励磁电流,使铁芯饱和,二次侧电压成变比倍数(互感器一次侧电压)增加,所以有危险,据说峰值电压可达5000V,当然这些都是感应电压不是实际持续的工作电压。
   但是有一点,互感器的一次侧电压并不是你设备的运行电压,譬如什么380VAC, 10KVAC等。,是互感器一次侧进线和出线端的电压,这个阻抗很低,即使电流很大,电压也不会很大。110KV的线路,二次侧能有几千伏就不错了(而不是简单的110KV*变比)。另外就是产生励磁电流铁芯饱和后和饱和前的差异也是很大的。
   不可否认的就是开路后对于仪表的测量及绝缘是有影响的。
   所以个人觉得这种说法尤其对于高压线路而言,低压线路是推而广之,虽然只是感应电压,但危害自然要往严重点考虑。

   补充:楼主的短接方法,对于低压线路互感器的二次侧的检修是一种常用方法,有火花说明短接工作正常而已。
         你测的几伏也属于正常范围。
这个回答给满分!
赞一下楼主的求解精神,这就是所谓的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楼主:
今天又做了测试:实测空调机组运行电流134.9A;互感器开路电压1.47V;互感器短路电流4.96A。互感器是150/5,接近于满载。接上LED灯泡,有微光。直接用两只手抓互感器S1\S2两个端子,无麻电感觉。但互感器开路后有“滋、滋”轻微的响声。(请勿模仿,谢谢!)

网友K:
感谢漏楼主的牺牲精神呀!让我们又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网友C:
楼主这是科学实践,佩服,怀疑的精神可嘉

楼主:
不可否认电流互感器开路瞬间遇大电流会感应高压。像静电积聚能量一样,但毕竟它的持续能量非常有限。像教科书上说的“电流互感器绝对不允许开路,否则摧毁设备、危及人员安全”。这样大的能量来自哪里呢?

我们可以理解电流互感器实际上就是个隔离变流器,把大电流变成小电流,便于计量和继电保护。就算它积聚有再高能量,但这种感应能量实际是装在一个法拉第的笼子里的,它的释放通道和触电回路是怎样形成的呢?

网友L:
有科学探索精神,钦佩。

网友M:
回复 网友A:
我想3相穿在一起,3相负荷平衡,电流应为零,不知对否?

网友N:
高压来自被测一次的电源高压。例如:10KV的CT一次测量电源就是10KV

网友O:
你们根据测量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有错。

因为互感器开路后一次电流已经致使铁芯进入磁饱和状态,你们说你们测出的电压是什么电压呢?

你们对电磁感应定律到底认识有多少?对电流互感器的结构和原理懂得有多少呢?

其实,这种质疑教科书的现象不止你们现在才有,过去就经常有,甚至还有人拿出高精密的仪器仪表来做实验,以证明教科书的提法是错误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位供电部门的人员来到我所负责管理使用的开关屏检测电能表,就是违反了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的规定,结果弧光短路闪了眼睛,差点酿成大事故。

另外,在土木在线论坛,有一位网友也已经从原理告诉过楼主你了,这里我就不再重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