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8):
伟创AC60  7.5kw变频器带动一个7.5kw马达,使用了有一年左右!今天一起动就跳OC1  拆马达能复位,拆马达空载运行,变频器输出端相与相之间电压正常。检测马达及连线也正常!!这样能确认变频器故障吗??

网友A:
最好是有相同的负载在一起,可以接上试试一目了然!变频器空载没事,说明故障在负载上,电机问题有可能,但机械重也有可能的。

网友B:
你可以临时接个电机试一下呀。

网友C:
也可能变频器不行。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D:
换个好电机试试

网友E:
一般情况下,还是电机的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F:
空载能运行,那就看一下空载电流是多少?空载电流如果超过电机额定电流的50%以上,电机问题可能性大。反之变频器的可能性大。仅仅是可能性。如果就是带载跳故障,要查的问题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