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8):
各位大神,我们公司有一台用了几年的墨带打印机,最近老是出现标可以出,但墨带不回收,然后有时关机重新开墨带就能正常回收了,但有时关机好多次都不能回收,有时用手推一下又可以回收啦。以下是打印机的图和品牌。

今天出问题后,我就打算折开看看什么问题,我发现回收电机里面有标“RF-530TB 098J57C”也不知道是多少伏的电机。不能回收时,打印时侯不管用万用表交流还是直流档,测都没电压输出。能正常出标时,用交流档测输出是9.95V左右,直流档测是14.90V左右。因为我们公司有220V调速电机的输送带,开机电机不动,用手推下就能动了,更换启动电容后能正常工作。我猜应该是电机的启动电容有问题,所以想折开里面看看是不是有电容,但折开发现里面是一个电路板,我对电子方面不熟,所以不敢动,不过要是确定这是电容问题的话,我还是能换的,有没有熟悉该类电机的大神,判断下是否是电机启动电容有问题?

网友A:
查下有没有线路虚接或开焊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电机的两个输入口我都用力拉了下,还是挺紧的,电路板的接线端也很紧

网友B:
那是直流电机

网友C:
这种小直流电机,不是和普通的玩具车的直流电机结构一样么,随意拆,又不会坏,是不是使用时间太久了,电机里面那两个弹性触点接触不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要是电机里面就不知道,外面与线相接的是很紧,也没见长铜锈之类的。关键是不动时测不出电流。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机还没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我们只有这一台打印机,生产等着用,折了的话弄不好那就耽误生产,要罚款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噢,只有一台呀,这么紧巴,那就不管它了。要么等实在用不了了再修,要么再买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到时用不了的时候就再买一台,然后再慢慢拆开来研究

网友D:
检查一下电机接线

网友E:
热转印式的热敏打印机,那不叫墨带,那叫碳带!我们也有,块头比你这大N倍,立象牌,斑马牌都有。
收卷电机应该是小型永磁直流马达,跟小孩玩具车的直流马达结构类似,根本就不用电容运转,哪来的更换电容?。这种一般都是专用配件,不好找,更何况你的设备故障现象是活故障(时得时不得),不是死故障。更要命的还是没有备用的生产设备,直接扔一句,修不了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