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8):
FROM K1 K29 K4M10 K1 用1#模块BFM#29的位值控制PLC的M10-M25继电器的状态。K4M10为什么是M10-M25不是太理解

网友A:
K1代表K0-K3的四个连续位,K4M10代表K0-K15的16个连续位。

网友B:
如果是K1M10就是M10~M13 4位
如果是K2M10就是M10~M17 8位  依次类推。。

网友C:
4*4=16
M10-M25一共是16

网友D:
这些问题在李金城老师的功能指令应用详解里有讲。

网友E:
三菱的这个部分内容有时候是不容易理解,开始时候强记就好,多用就熟悉了

网友F:
这个可以不理解,直接记忆,三菱就是这么定义的。

网友G:
特殊模块直接按手册上的就行了,非要搞明白,K4代表16位;K4M10代表M10~M25组成的16位二进制数;
那么对应的M10~M25就不能在程序中作它用;

网友H:
当时我也被这个问题搞蒙了,现在把我搞毛了直接用数组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