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8):
昆仑通泰屏,制作了参数设定界面,用到了密码登录!在窗口里做了脚本程序。当设定密码与密码初值比较,等于则打开参数设定窗口!而且我又做了密码修改窗口,用来修改密码初值!
 现在问题是“密码初值”用的是字符型变量!修改完“密码初值”后重新上电还是0,修改值没保存!
 可能是屏的内部变量没有掉电存储功能,可是我用PLC内部寄存器来放置“密码初值”,它却又没有字符型数据。如果用数值型数据,则输入的密码值,不能以密码样式显示。
 我弄了挺长时间也没弄明白,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可以屏幕上电时在策略里的启动策略里赋你想要的初值。

网友B:
最好把程序传上来,帮你诊断下。。

网友C:
设定数据对了比较切换画面。

网友D:
可以用屏的用户权限管理,同时用!LogOn( )脚本登录,!ChangePassword()脚本更改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