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起高压故障

楼主(2017-12-29):
 事故经过:停车大修期间,夜里一高压开关站突然断电,查询为110KV主变电站往此开关站的开关跳闸,综保显示为过电流动作。因停车检修夜间无人作业故白天再查找原因。
 事故原因查找:上班后多部门一起查找,发现一高压软起柜内出线往电机的高压缆有燃烧过的痕迹,在其下方发现一团燃烧过的灰烬,看不出是何种物质,该设备其时处于停机状态,进线有电出线肯定是没电的,所以燃烧肯定是别的原因导致。(此处和其他部门存在争议,他们认为高压缆是主因,和他们少辩了几句,懒得多说,事实会证明的)。继续仔细查找,发现旁路的高压真空接触器进线端有放电打火的痕迹,但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无故放电的,于是继续细查,在真空接触器的缝隙里发现一个不到10cm的细的圆柱体,圆柱体的两端有烧过的痕迹。至此,肯定了出线高压缆是外在原因导致燃烧的。此圆柱体从何而来,仔细查找,没有结果。上方是软启晶闸管单元,ABC三路各自分开,拉上临时照明从中相单元缝隙处发现里面的阻容元件有爆炸的痕迹,于是大拆分解此单元,原来是里面的电容爆炸,电容里的填充物落到出线高压缆下方,爆炸又把电阻(即那根细的圆柱体)从缝隙处打落到真空接触器进线端导致高压短路打火导致主变电站的开关跳闸,打火产生的火星落到电容填充物把其点燃,烧了出线高压缆。到此,跳闸根本原因查清。
 解决办法:因为这样的高压软起装置已经运行了七年了,共有三台,联系厂家派人过来全部检查维护,更换部分元件,现都已正常开车运行。
 最后,上图为证。

网友A: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电气事故的原因分析确实有很多办法,但是根据事故点查找出真正的原因,有时候要费很多脑筋。
还要结合对设备的充分了解。

网友B:
事故分析的很到位啊,基本还原了事故的整个过程

网友C:
楼主分析的非常到位,简单易懂,也给搞高压的各位提了醒,要仔细的分析问题,不能随随便便的就下结论。。。

网友D:
有时候就是这样,工作吗,什么人都有,只要自己头脑清晰,还是要坚持,要对自己有信心,高压一定要注意。

网友E:
查得比较仔细,并终于分析出了原因、采取了对应措施,非常不错!

网友F:
总觉得高压的太危险,碰的也少,接触器更是没碰过内部。楼主分享的很好!

只是每次都会记得上级断电后,一定要用根粗点的单芯电缆将电源/电机电缆每芯搭地下。

真的是怕了。

网友F:
班长我请教个过一直有点迷惑问题:

是不是只要高压出线开关柜侧断路器在分闸位置,其下端到电机去的动力线就会自动转到接地位置以确保安全?这个应该不是硬性设计要求吧?

我碰到过两次在软起柜侧检查线路绝缘时,相与地之间绝缘很低,几乎为0,确定不是电机问题。有没“接地刀”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班长我请教个过一直有点迷惑问题:

是不是只要高压出线开关柜侧断路器在分闸位置,其下端到电机去的动力线就会自动转到接地位置以确保安全?这个应该不是硬性设计要求吧?

我碰到过两次在软起柜侧检查线路绝缘时,相与地之间绝缘很低,几乎为0,确定不是电机问题。有没“接地刀”一说?
高压断路器柜开关有三个状态位置,即 合闸位  分断位  接地位。接地位就是你说的所谓的接地刀,即负荷侧接地。平常没有特别要求一般不用接地位,只有负荷侧电气检修时使用。本人也不是搞高压的,所述不一定非常准确,都是日常接触看到的。我的工作是低压强电。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那有没图片给看看? 接地这个是不是硬性要求?
我这有个项目的设计图纸,但图纸上没找出来。

网友G:
有时候查故障就像个侦探,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图片。

网友H:
公司的高压柜还没坏过,都没注意里面,平时都不开电柜门

网友I:
不轻易下结论,拿事实说话,赞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