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经机长度测量仪说明书

楼主(2017-12-29):
公司买了一台旧的整径机计数仪没有说明书求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或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网上搜厂家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找到厂家倒了

网友B:
电子计码显示器,你拉个机械码表对一下计量效果就知道是码表还是米表,一般这个很少坏

网友C:
上网搜一下这个型号看其他厂家有没有这个型号,如果有就要一下说明书

网友D:
用大华的计米器可以替代的。如DHC6J-JM.

网友E:
正经机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