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的功能指令

楼主(2017-12-29):
这个怎么理解,PLS   667

网友A:
边沿输出指令,当PLS的执行条件从OFF-》ON时,M667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这种方式对于FX系列的全部机种都通用,如果你的机型高于等于FX2N的话,你无需使用这种方式,而是可以使用LDP,LDF这样的触点的边沿检测指令。

网友B:
上升沿指令

网友C:
接通的瞬间只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D:
是PLS M667,把M漏了没法解释

楼主:
谢谢,明白了就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