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里,SMB30,PPDBBBMM翻译,谢谢啦

楼主(2017-12-29):
P,parity 相等
D,data 数据
B,bit
M,??请教了,谢谢啦??
协议是agreement,protocol?

网友A:
下面写得很清楚,比如PP就是2个位表示几种校验状态.

楼主:
我明白了,M,就是mode,方法模式,状态。

楼主:
奇偶校验、数据位数、通信速率、模式(也可以理解为通信协议了
)。
感觉自己好牛啊。??谢谢师傅们和大伙夸赞??

楼主:
请问TOWD TOWR 是什么指令,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