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9):
师傅们我的FX2 64MR PLC不知道有没有高速输出,和FX2N,1S,1N相比较差别大吗,是不是功能指令也少很多,谢谢

网友A:
mr?有高速输出也没有意义,要选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B:
MR是继电器输出,你要选MT。

网友C:
太古老了。尽量用fx3的

网友D:
这个高速反应不过来

网友E:
你这个是继电器输出,发脉冲进可以听到声音

网友F:
无论是学习还是实际使用,这个也太老了,还是用现在常用的型号好。

网友G:
古董啊,数据线都不好找,不支持高速脉冲输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古董啊,数据线都不好找,不支持高速脉冲输出
呵呵;这个数据线灰常好找;就是SC-09;线有个大头的那个就是连这种PLC用的;

网友H:
这种FX2-64MT晶体管型的也支持高速脉冲的,只不过最高只支持到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