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9):
比如给一个7.5kw的三相电机(额定15A)选了32A的接触器。

楼主:
我刚才的选型很大意,我看了7.5kw,我就给他乘了2,算了个运行电流,然后我就想,干脆在放大一倍吧,30A不错,然后我去淘宝上随便找了个接触器,看选型手册,没有30A的,有个32A的,嗨,都差不多,就32A吧

楼主:
有的人思路可能和我差不多,有的人喜欢看额定电流,给额定电流放大一倍,好像也能选到32A。哦,对了,好像还有一个启动电流,我好像考虑的不够全面,于是楼主百度了一下,启动电流有多大,有人说3到4倍的额定电流,有人说5到6倍的额定电流,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楼主是个胆小的人,我宁愿去相信6倍,也不愿意去相信3倍,那好,我额定电流是15A。我给他放大一个6倍,那就是90A,于是我给7.5KW的电机,又选了一个90A的接触器。

楼主:
估计有人开始要说了,你写的都是啥,给7.5KW的电机选了90A的接触器,这肯定是不合理的。那我该不该考虑启动电流?我问过一些人,我把他们的想法写出来:接触器在本身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启动电流,并且启动电流虽大但持续时间短,我们都知道发热是需要时间的,在接触器烧毁之前,电机早已正常运行,电流已经变为正常。

楼主:
于是我就想,这个正常运行的电流和额定电流是什么关系?额定电流是相电流还是线电流?电机的空载,满载和额定电流有关系吗?空载启动和满载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有差别吗?

网友A:
一般都是选25a的接触器,32a也可以,90a没遇到过

楼主:
下面是楼主对于这些问题的想法:
电机就好比一个人,额定电流就好比这个人能长期工作的力气,比如他能够长期举80kg的麻袋,但现实是,他工作的时候可能就举了40kg的麻袋,获得啥也没举,那么他的运行电流,肯定就小于额定电流,所以当我去选型接触器的时候,我要去考虑这个电机是去扛80kg的麻袋,还是扛40kg的麻袋。

额定电流是线电流。星接的时候相电流=线电流,角接的时候,线电流大,他们是根号3倍的关系,所以接触器分断的不是三相绕组电流,而是电源线电流。

空载电流是额定的三分之一,不会超过二分之一,电机满载的时候,就是额定电流,但一个正在扛80kg麻袋的人,你确定麻袋的重量不是79.9kg吗?所以。选接触器考虑额定电流,其实已经是留一手的做法了。

很多人都会觉得空载的启动电流比满载小,但其实这是差不多的,只是满载的时候这个电流持续时间长一点,时间一长了,发热多了,所以当电机带载或者满载的时候,也要放大接触器的选型电流,提高接触器的承受能力

网友B:
接触器的使用类别及典型负载
2005-8-23

摘要:不同的用电设备其负载性质和通断过程的电流变化相差很大,因此对接触器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常用的负载有以下数种……
关键词:接触器 使用类别 典型负载

1. 使用类别
见下表 使用类别代号 典型用途举例
AC-1   无感或微感负载、电阻炉
AC-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分断
AC-3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运转中分断
AC-4   笼型感应电动机的起动、反接制动或反向运转、点动
AC-5a   放电灯的通断
AC-5b   白炽灯的通断
AC-6a   变压器的通断
AC-6b   电容器组的通断
AC-7a   家用电器和类似用途的低感负载
AC-7b   家用的电动机负载
AC-8a   具有手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AC-8b   具有自动复位过载脱扣器的密封制冷压缩机中的电动机

2. 典型负载
不同的用电设备其负载性质和通断过程的电流变化相差很大,因此对接触器的要求也有所不同,常用的负载有以下数种:

2.1 电热元件负载
对电热元件负载中用的线绕电阻元件,其接通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1.4倍,例如用于室内供暖,电烘箱及电热空调等设备。若考虑网络电压升高10%,则电阻元件的工作电流也将相应增大。因此,在选择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时,应予以考虑。这类负载被划分在AC1使用类别中。

2.2 照明装置
当接通照明装置中的白炽灯负载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产生,约为额定电流的15倍,若考虑到容许电压升高10%,电流也将相应增加,其使用类别被划分在AC-5b中。
其它不同的照明灯,其接通时的冲击电流值和起动时间不同,负载功率因数也不等于1。它们被划分在AC-5a。

2.3 低压变压器负载
当接通低压变压器时,会出现一个持续时间甚短的峰值电流,可达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20倍,它与变压器的绕组布置及铁心特性有关。例如,用于电焊机上的变压器,操作是在变压器的次级侧通过电焊条将电路短路来接能电源的,电焊机使用时频繁地产生突发性的强电流,从而使变压器初级侧的开关装置承受很大的应力。在此情况下,必须知道变压器输出额定工作电流、电焊条短接时的短路电流以及焊接频率等参数和操作条件,其使用类别划分在AC-6a中。

2.4 电容器负载
接通电容器时产生瞬态充电过程,充电电流可达很高的数值,同时伴随着频率可从几百到几千赫的振荡,因此,它对开关电器提出了严峻的要求。接通电容器对电流的振幅和频率,由电路的电网电压、电容器的容量及电路中的电抗值所决定,并与此馈电变压器和连接导线的截面、长度有关。
为了较经济地切换电容器,并防止在不利的工作条件下使开关电器的触头发生接通熔焊,一般可在电容器及支路中串入附加电感或电阻以限制电流,并减小接通电路时对电网的影响。此类使用类别划分在AC-6b中。

2.5 电动机负载
低压电动机是最常用的负载之一。交流电动机常用的有绕线式电动机和鼠笼式感应电动机。
绕线式电动机起动时,在转子电路中接入电阻以限制起动电流。但不同的负载起动时间不同,负载越重起动时间越长。用于绕线式电动机切换的接触器属于AC-2使用类别。
鼠笼式电动机一般采用直接起动,起动电流冲击衰减后随后流过的是稳态电流Ie,一般的鼠笼式电动机起动电流(有效值)IA为4~8倍的电动机额定电流IN。电动机的空载电流IO=(0.95~0.2)Ie,正常负载下的起动时间tA<10秒,重载起动时tA可大于10秒。用于切换鼠笼式电动机正常起动和在运转中分断的接触器属于AC-3使用类别。
而运行在鼠笼式电动机正常起动并同时进行反接制动,或者是反向运转、点动情况下的接触器,因其接通电流和分断电流均是电动机的起动电流。这种工作类别的开关电器属于AC-4,它比AC-3工作类别的要求严酷得多。

交流接触器的选用方法
接触器的选用应按满足被控制设备的要求进行,除额定工作电压应与被控设备的额定电压相同外,被控设备的负载功率、使用类别、操作频率、工作寿命、安装方式及尺寸以及经济性等是选择的依据。

网友B:
针对楼主具体的32A接触器,其实在接触器的侧面就有解释,AC3的工作电流是多少,AC4的是多少,厂家都已经明确的标注,你自己看一下是属于频繁启动,还是偶尔启动,从而选择相应的规格。

网友B:
以上是CJX2型接触器的参数,公称32A的接触器是AC3工作制时可以允许的电流,当负载属于频繁启动,并有反接制动时,此时属于AC4,按要求只能当作12A使用,否则其寿命将大大的缩短。

楼主:
正如同行回复,根据电机启动频繁程度,也会影响接触器的选择,对感性负载的频繁通断肯定对接触器灭弧有一定的要求。当然接触器也考虑到了这些。

其实想了这么多,真正选型的时候,往往不是那么复杂,我们平时根据自己的经验选的不也运行的好好的?楼主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和大家讨论下,仅此而已

网友C:
有关接触器选型类别,有没有人用过AC-4的,我想选用它给电机正反转用,供应商找了几个月没找到!有用过的吗?

网友D:
有些东西真的不能细想,细想就特别复杂,凭大概经验好像也挺好。

网友E:
7.5KW的电机,我会选择25A的接触器,经验算法

网友F:
看后有些疑问,难道工频直起的交流异步电机,现在除了风机常见以外,一般的传动也会如此广泛使用接触器控制的工频直起吗?我所接触的传动控制自动化系统,现在100%都是由驱动器来驱动,接触器在线路里不过是一个开关而已。用不着考虑电机起动电流的倍数问题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后有些疑问,难道工频直起的交流异步电机,现在除了风机常见以外,一般的传动也会如此广泛使用接触器控制的工频直起吗?我所接触的传动控制自动化系统,现在100%都是由驱动器来驱动,接触器在线路里不过是一个开关而已。用不着考虑电机起动电流的倍数问题呀?
那你是接触的太少了,比如我们有台设备,7个0.75kw的三相异步电机简单控制,难道都用变频器去控制?

网友H:
细想特别复杂

网友F:
回复 网友G:
0.75?无所谓了,7.5的试试呀?频繁启动。

网友I:
7.5千瓦的如果启动非常频繁肯定考虑变频,普通负载,启动不频繁考虑接触器32A,毕竟现在部分的元件实际上有虚标

网友J:
反正我是正品LC1-D25接触器足矣应付频繁正反转运行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0.75?无所谓了,7.5的试试呀?频繁启动。
空压机7.5kw难道你不直接启动?

网友K:
个人认为接触器电流选型的三个条件:负载电流,负载类型常见AC1还是AC3,配合类型:1类配合,2类配合,常见是1类配合。更多资料可以查询GB14048.4。接触器作为一个成熟的东西,选型不是靠自己脑子瞎想想,嘴巴瞎说说就行的。前有车后有辙,何不去翻阅相关国家标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哦,没有过,都是小泵,而且我们这的空压机都是不频繁的启动。在我这,超过3kW(含3kW)的的电机,都是变频器控制。1kW的伺服也是控制器控制。

网友L:
正常选额定电流1.5倍及以上的接触器容量就够了。太大也是种浪费。基本按1.5-2倍来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哦,没有过,都是小泵,而且我们这的空压机都是不频繁的启动。在我这,超过3kW(含3kW)的的电机,都是变频器控制。1kW的伺服也是控制器控制。
变频器控制电机那是工艺需要,需要调速度,伺服电机肯定需要驱动器控制,难道还有不需要控制器的?

网友M:
楼主有想法说出来是好事,我是不光选选接触器,选断路器的时候也头疼。
每个行业,系统及老板不一样,设计、使用要求也不一样,所以论坛里有的人几乎不用软起,有的几乎只用变频器等等我觉得都很正常。譬如我自己接触到的水利和船舶行业,要求不一样,资金投入不一样,千差万别。
不过对于我而言,我都严格按照项目技术要求和选型手册,一般好点的厂家样本上都有注明哪一类接触器可以用到什么场合,譬如CJX1和CJX2,后者着重于“频繁”,CJ19又不一样,着重于电容器。
小电流还好说,你说1.5,2倍,2倍价格差不大,但是如果电流上升到100甚至300往上,如果还是频繁,不用变频你如何选?你还是3倍?
我觉得7楼的说的挺好的,对应不同的要求选择合适的型号,稍微放宽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M:
很走心

网友N:
用接触器控制电机启停一是满足启动电流外最重要的是频繁启停,那才是检验接触器的耐用和不顶用!有时价格能说明一切(同等型号品牌且价格也不一)这个同行门应明自!

网友O:
用额定电流选要可靠些

网友P:
回复 网友G:
应该说中小型工地上的吊机,(提升机)一天到晚就没空的时间,也不可能用变频器。绝对的AC-4模式,接触器也就32a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