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9):
各位老师,三菱3U中寄存器,D8148和D8348使用区别在哪里?为什么给D8348赋值k200加速加不了,给D8148赋值k250就能加速呢?????

网友A:
首先要搞清楚这几个寄存器是干嘛用的,?就说定位控制指令加减速吧,可能每个系对应的寄存器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D8148是ZRN(FNC 156)、 DRVI(FNC 158)、 DRVA(FNC 159)指令加减速时间

D8348是[Y000] 加速时间初始值: 100

可能有优先级的关系

具体查看相关PDF,我也不清楚

网友C:
区别在于D8348需要PLC的硬件版本不低于V2.2

网友D:
D8148是FX1S.FX1N.FX2N的加减速时间寄存器,D8348是FX3U Y0端口的加速时间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