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9):
原有的QY41P点数用完了,想更换一个QY42上去
请问大家更换完后又没有什么参数要注意的?还有模块IO点数不一样,但是我从程序参数里面看不到QY41P是参数。。。

请前辈指点!

楼主:
还有,基板的槽位是从CPU右边第一个模块算起的吗?

网友A:
最简单方法在Q64AD模块后面再加一块QY41P

网友B:
用到Q系列还是尽量选用带以太网功能的CPU吧,上次我做了个设备,也是三菱Q系列的,带几个伺服,屏和PLC是用USB通迅。结果伺服一上电,就通迅不上了。。

网友C:
两个模块占用的地址不一样,参数中设置模块的地址,如果按顺序排,后面的模拟量地址也要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模块占用的地址不一样,参数中设置模块的地址,如果按顺序排,后面的模拟量地址也要更改。
请问为什么我的程序参数里面io分配这一页看不到模块的点数呢

网友D:
8槽的底板,后面不还有空位的;
在后面再加一个输出模块,前面的那些对应的地址都不会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槽的底板,后面不还有空位的;
在后面再加一个输出模块,前面的那些对应的地址都不会变;
感谢版主!再多问一句,加在后面的话,那么加上后的那块要怎么设置?

网友D:
按16进制往后排就行了;

网友C:
增加一个模块后,在编程软件PLC参数中有I/O地址设置,设置增加的这个模块的起始地址。

网友E:
加个RS485I/O模块附带说明书

网友D:
后面现成的还有二个备用的扩展槽,直接装个输出模块程序上设定下就行了,搞什么485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