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指令

楼主(2017-12-29):
首先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抽空看我的提问,谢谢各位导师!
我的猜想是:Q0.0指令会执行五次,由于扫描周期太快plc来不及动作故没有反应;循环指令当中不允许使用定时器故这个程序并没有意义,循环指令循环需要考虑什么条件?

网友A:
首要考虑的时循环时间不应大于看门狗的触发时间,当你的循环时间大于看门狗的触发时间,看门狗将被触发,PLC会因为看门狗这个严重故障而停机。

鉴于以上原因,定时器是不应该在循环指令中被使用的。

网友B:
PLC就是循环执行,建议程序不要做循环,用定时器.

网友C:
为什么要用循环指令呢?哪个地方用到?

楼主:
感谢各位楼主的赐教!
循环指令,在下没有见过用在输出循环,更多的是用在数据循环和递增指令;循环指令是专门用来数据的循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