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哪位师傅知道怎样通讯连接

楼主(2017-12-29):
FX2 PLC有了FXGPWIN编程软件可就是不知道怎样通讯连接,哪位师傅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缆?电脑什么接口?

网友B:
记得用Sc9的电缆吧,
接口422的。印象中容易连接

网友C:
SC09电缆,网上也有串口线(USB转422,连接三菱PLC的线)

网友D:
还用这个软件呢,不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25针的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是25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是有的,就是不知道在软件里哪里调整通讯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像只有这版本才能给fx2编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只有这版本才能给fx2编程吧
后面出的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只有这版本才能给fx2编程吧
developer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