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29):
FX2N怎样进行定位控制,我有一台半自动弯管机,需要人力送料,靠定位块定位,现在想改成自动送料,我的想法是加一台三菱伺服电机,用三菱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经1:8精密行星减速机后用齿轮齿条进行运动,需要准确定位,设备原来是三菱FX2N-48MR,我能在原程序基础上直接改程序吗?应该怎样改?还是加一个FX2N-1GP运动模块?我是个二把刀,有哪位大神明白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MR继电器的主机不能发脉冲控制,加模块可以,不过模块不便宜,且FX2N-1PG现在停产了。

网友B:
都齿轮齿条了还有必要用精密减速机吗?

网友C:
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支持脉冲输入的变频器做动力,如果精度再要求高一点的考虑用磁栅尺做位置检测,用伺服成本有点高哦,还有你现在的PLC不支持脉冲输出的,用磁栅尺做检测就对动力没啥要求了

网友D:
如果不要精确定位就可以

网友E:
呵呵;还是换PLC更合算;

网友E:
1PG一个模块比FX3SA一个PLC还要贵的多,所以你可以考虑单独加个FX3SA的小PLC

网友F:
加光栅尺或编码器 配合PLC计数器 用变频器多段速 没必要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