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和利时DCS图形组态问题求助(20171230)

楼主(2017-12-30):
笔记本电脑是17寸的屏,和利时6.5.3的系统,打开图形后有些显示不全,有些超出边线,请问如何设置呢?

网友A:
是不是要在和利时的系统里调整一下分辩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但我在图像编辑画面属性里面调成跟我笔记本一样的分辨率1920x1080了,还是不行。。。。。。。。

楼主:
元旦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