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30):
电压等级为110KV及以上的变压器中性点一般配备专用的中性点保护装置,包括间隙、避雷器、零序CT等,请问电压等级为35KV的变压器中性点采用什么保护?采用单一的避雷器可以吗?

网友A:
正常来说10KV和35KV都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或经高阻接地的是不能和110KV系统相比较的,110KV是大电流接地,所以保护方式上也会不同。

网友B:
35kv一般在主变的后备保护投入零序过流一段保护

网友C:
是什么变压器?那一边中性点接地?如果是35kV/0.4kV的Yyn0接,直降配电变压器。高压35kV不接地,你要接地,必须经过上一级的电力管理部门同意。自己不能作主。低压中性点引出,可以接地,也可以不接地。由你的负载性质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