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开关会烧掉吗

楼主(2017-12-30):
我有个200瓦12伏16.5安的直流开关电源,如果我把一个5---240  100毫安10瓦的磁性开关接上去大家说会烧掉不会

网友A:
先说想怎么接?

网友B:
应该不会的

网友C:
会的<100mA使用

网友D:
不会,放心用

网友E:
怎么接,直接正负极应该烧。
除非电源保护先动作

网友F:
磁性开关的100毫安,是它的容许电流大小,能不能烧坏和它拖动的负荷有关,与直流电源无关。

网友G:
电源极性要正确,并且串上合适的负载。

网友H:
家用220V   100W风扇接到220V  10000KVA的变压器会烧?

网友I:
是呀,楼主的5-240什么意思?是电压范围吗?你可以先测一下磁性开关在接近时的直流电阻,计算一下就知道了。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固定的。

网友J:
理论上是不会的

网友K:
应该不会吧

网友L:
害怕烧,中间就跳个继电器

网友M:
直接连接。在触碰到磁铁,肯定烧磁性开关。没触碰到磁铁没事。

网友N:
应该不会,只有负载功率大于电源功率有可能会损坏电源吧。

网友O:
为什么烧?我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P:
之前都没想过这问题。最大电流100MA,最大功率10W,不串负载会烧,不烧电源就烧传感器,要不两个一起

网友Q:
必须烧 要串联负载,曾经手贱给图尔克接近开关直接通电的路过。。。 变成一直接通了

网友R:
楼主直接试下给个答案了

网友S:
电压在电源的容许范围内,该不会烧。

网友T:
不会的,在磁性开关耐压范围内

网友U:
3线磁性开关不会烧,2线直接接入不烧就见鬼了

网友V:
会啊,电源会烧坏

网友W:
这要看你开关是两线还三线,开关本身的额定电流是0.1a,输出功率最大是10W,
5~240,个人感觉应该是个二线式交流磁开关

网友X:
直接接肯定会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