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30):
自制带电流指示的4~20mA电流信号发生器

调试现场取得电流信号的方法有很多,如由24V或10V电源串接限流电阻来取得,但毕竟有不便之处,如果有一款便携式可调并带电流值指示的电流发生器,则能生色不少。
网购了91C4型30mA指针式表头,和WS-1型300Ω0.5W可调电位器,找出一只51Ω普通电阻,准备了9V电源和电池插座,去超市选了一款肥皂盒,测试引线采用现成的万用表表笔。东西齐了,开始动手制作。因功耗小,LM317无须加散热片。
试验效果不错。
电流信号输入端负载电阻为250Ω或小于此值时,最好。若负载电阻偏大,为保证最大电流输出能力,建议提高供电电压,如采用12V或24V供电电源(9V电池两节串联也是好方法)。
特点:
1、电路元件小,制作简单;
2、袖珍型,便于携带;
3、有电流指示,调整方便。
4、不用时无能量消耗,电池使用寿命长;
5、尚有功能扩展余地,暂时保密。
使用方法:
1、先将测试线短接,调电位器旋钮,观察电流表指示,应在4-20mA以内变化,此为检测仪测试;
2、将测试线接入电流信号输入端,调节旋钮,送出调试设备所需电流信号。
1步骤可略,直接进入2步骤。

用途:
1、用于测验仪表或变频器等电器设备的的相关信号输入电路的好坏;
2、用于安装或维修设备的调试。

咸庆信
2017-12-30

网友A:
这个好,有空DIY一个用用!

网友B:
很实在的小仪器,点赞

网友C:
美中不足不是数码管显示电流:目前主流都是数码管了

网友D:
应急用很方便  还是买个蓝羿电子的信号发生器好使 我12年就在他家买了第一款  后来陆续买了改进的和最新的版本 绝对是工程师的好帮手

网友E:
我用的是KEYENCE的一款远程D/A模块,脱机使用二路一路当电压发生器、一路当电流发生器,带显示,用按键可以调节输出,精度还非常高;

网友F:
自己用可以,去客户现场还是用信号发生器,显得专业。

网友G:
还可以做个LM2596  DC24V转5v的  以前我也做过很多现在出来工作了渐渐的玩的少了,记得以前有个中国发烧友diy的论坛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网友H:
这个实用,只是现在很多表都有4一20ma输出

网友E:
我用的是这个,直接可以设定输出值,二路一路0~10V输出,一路4~20MA输出,精度还非常高;

网友I:
有指示、自己动手、就地取材,简单实用!

网友J:
这个外壳喷一层漆更专业

网友K:
回复 网友I:
这个好!经济实惠!??

网友L:
回复 网友E:
这个要买的话不便宜吧?

网友M:
嗯,各村都有许多高招。调试,维修,需要许多的专用工具。而且基本都是自己想办法搞的。很不错的示范作用。开眼界了。

网友N:
见识了,曾经也想自己做一个来着,后来还是放弃了,买了个现成的,有显示屏可以显示输出电流,通过设置还可以直接显示输出工程量

网友E:
自己用着顺手就可以了;

网友J:
电位器换成2.5K可以让量程扩大到1ma~25ma

网友O:
这个不错,等待扩展解密。

网友P:
赞  非常实用 打算DIY一个

网友Q:
不错!
洋枪土炮,能打下围子就行!
我用这个。。。。

网友R:
买的不如自己DIY,虽然买的好看又显专业,但自做的更能说明自身的技术与应变能力

网友S:
自已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T:
值得借鉴

网友U:
用数字电流表就更好了,电位器不知功率是否有点小

网友E:
太壕了,连FLUKE 744都出场了;

网友V:
又跟咸老师学了一招,我也买点件做一个。

网友W:
楼主很专业,辛苦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G:
还可以做个LM2596  DC24V转5v的  以前我也做过很多现在出来工作了渐渐的玩的少了,记得以前有个中国发烧友diy的论坛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哪个论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