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基恩士视觉的兄弟,有个问题咨询一下。

楼主(2017-12-30):
型号:CV -X170A   相机是500W的。

问题:一个块钱的硬币,我设置一个姿态为标准模板,然后旋转硬币。想知道对比标准模板,硬币旋转了多少度。

因为保密协议,产品不能发 图片哈,产品跟一块钱硬币形状大小一样。

这套系统可以检测出来吗?用什么工具?
我发现什么都是缺陷检测的工具哎。
解决了,我发红包哈,谢谢!

网友A:
给厂家技术支持打电话

网友B:
这个最好咨询厂家技术,我当初用欧姆龙的视觉也是和欧姆龙技术沟通的,把要求告诉他们,他们会给你合适的流程

网友C:
好像都是买硬件买软件回来,自己鼓捣,都不买整体解决方案的对吧表情。不过也是,这样能节省好多钱。是谁选型和采购的?选型之前有询问硬件商获得售前技术支持么?还是联系硬件制造商获得技术参数确认吧(硬件性能支持工艺需求么?),选型失败咋搞?能退换货么?而这些都要跟销售代理商和硬件制造商进行沟通和解决。

网友D:
这个相机我刚好给客户安装了四套,话说这算是基恩士的高端相机了,功能很强大

网友D:
位置偏移补正 是辅助定位工件的工具。你应该用第三个工具,然后套用位置偏移补正做定位用。PLC读取便宜角度就OK了。话说现在手头还有一套X150主机

网友E(2018-09-16):
回复 网友D:
话说,主机有考虑过要转卖吗?有考虑的话可以卖卖给我

网友F:
这种我单位纽扣激光打标系统中在用,比如纽扣上面流下来,中间4个孔,每个流下来4个孔角度都不一样,激光标刻需要在特定的位置开始,就需要摄像机拍摄识别了,关键是你要专门的软件和摄像机连接起来工作,也就是说软件在摄像机的基本软件上进行二次开发,单单买的摄像系统没办法完成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