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30):
   问题变频器还是欧瑞E2000,整流电路全部断开,充电电阻也炸了,开关电源部分开关管短路,采样电阻炸了!G极上稳压管也短路了!现在问题是38426脚没输出!!!!
   单独外加可调电压16V给3842,8脚有5V 输出,4脚有2.2v的电压,1脚输出6.25v,2脚接地,3脚暂为0V,现在6脚没有输出,只有0.07v的电压,芯片换过了,4脚有2.2v的电压,说明芯片起振了,8、4脚外围那应该没有问题了!6脚与G极串个33R电阻,一个稳压管击穿,先弃掉,还有个22K对地电阻和对地小电容(小电容也击穿短路,先弃掉),电路图如下图,1脚外加个BAV99三极管,稳住电压在6.2V.

测得6脚和4脚对地阻值在7k左右。
3842也换过,问题依旧,查了很多资料,实在不知道还有哪个地方会影响6脚的输出,各位老师能否帮忙看看啊?

网友A:
反馈电路【Z】431与分压电阻正常否,此案例像是反馈电路异常使稳压电路崩溃,导致电压急剧增高,击穿开关管 烧坏电流采样电阻 分流三极管击穿,重点查431与分压电阻 隔离光耦与反馈电阻 尖峰吸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是直流母线电压还没加上去,仅是单独给3842单独上电,6脚无输出,感觉很奇怪!

网友B:
单独试3842时,4脚的定时电路接了没有?不接定时电路的话,是否也会影响6脚的输出?这个要搭一个电路验证一下的。

网友C:
一脚电压太高,应为2.5左右,正常时2.5v,太高就停止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4脚有定时电路,测量电压为2.2v,说明起振了,那4脚8脚外围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1脚外加个BAV99三极管

基础啊基础,多看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D:
BAV99的作用是将1脚的电压钳位在6.2V,防止反馈电压过低时内部误差放大器输出过高的电压信号,使输出电压产生过冲现象。
能查到的资料就是这么解释的,基础太差了表情表情整不明白!
是不是说正常情况下是到不了这个电压的,只有反馈过低时才会产生钳位的6.2V?但反馈是直接接地的,就是低的不能再低了,1脚就直接输出最高,然后直接就6.2V了?

网友E:
1脚电压偏高,由8脚供电最高也就5伏。再看看4脚波形的幅度和频率

网友F:
“单独外加可调电压16V给3842” 加到18V或略高于18V

网友B:
一般来说,芯片是否工作正常,只要测8脚,看是否有稳定的5V电压即可。6脚没有输出,恐怕你万用表的档位不对。只要8脚有5V电压,还是继续在外围电路上找原因吧。那个开关功率管所接的开关变压器初级吸收回路应该重点检查。

网友G:
在8、4脚电压正常的前提下,6脚不出脉冲电压,与1\2\3脚的状态有关。
但楼主所测除6脚外,其实各脚的表现都正常。6脚已经没有理由不出信号。
另外,重点是确定4脚是否为脉冲电压?可能就那么寸,电压貌似为正常值,但不是脉冲电压。则为4脚外电路故障。可用示波器确诊一下。
4脚也无问题,建议再换一片3842试下。

网友D:
估计楼主把4脚的电容去掉了

网友A:
改变一下431 的分压电阻,看6脚是否有输出,再看看4脚对地电容和是否有问题。431的基准电压2.5V是否正常。瞎说一通不知可管用?另外16V是不是加在7脚与5脚之间,这点很重要。
最好用调压器慢慢加电压,看加到多少伏6脚有输出。

网友H:
最好再换个芯片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上标的都没有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v肯定是加在7脚和5脚之间,现在也是怀疑4脚的对地电容,回去后再试试看。

网友I:
回复 网友B:
收藏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G:
现在测试4脚与5脚之间电阻分别约为7K和12K,与咸老师书上说的3844的9K和14K有点差别,估计型号问题,4脚对地电容也更换,问题依旧!现在手上暂无示波器确认波形,等示波器到了再测量了!

网友J:
 对的,看起震没有还是要示波器看,一般八脚5V电压稳定就起震了,搞个示波器确认下

网友B:
3842也换过了,故障依然不变,已经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还是查芯片的排除供电、定时的外围电路吧,比如,开关管周边、变压器周边、负载周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是单独供电,所以排除了启动电阻,三脚采样等问题,线性光耦两端只是起个增益调节的作用,不会影响到起振的作用,只是影响占空比吧,无论怎么弄,总归是先起振,6脚有输出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换过3842还那样么?---说明不是3842的毛病。
难道外电路把新换的3842又打坏了?----说明还是外电路啊!

另外,楼主一直说,3842的6脚没有输出,并以此作为3842是否工作的依据。那么,这个6脚是怎么测量的?

7脚加的电压不够?用18V试一试。----可是据楼主说,8脚的5V电压也有了!

一般来说,3842的8脚5V电压正确存在,说明芯片没有问题,但不一定能够正常工作,这要取决于外围电路。
现在,按说,原芯片8脚5V也有,也换过芯片(8脚5V也有),故障现象不变,已经说明不是芯片的问题了。
不要再在3842芯片本身找原因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单独供电,所以排除了启动电阻,三脚采样等问题,线性光耦两端只是起个增益调节的作用,不会影响到起振的作用,只是影响占空比吧,无论怎么弄,总归是先起振,6脚有输出吧?
3842的7脚工作电压有个阀值,低于这个值是不会工作的,具体是多少不太记得了。你可以查查。但是加18V应该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最好单独加18V电压试一下6脚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分析,电压升高已试过,3842可以达到30V,但是还是没有输出,另外,换了芯片后还没有通过高压,就是直流母线电压没有通,一直是给芯片单独供电的,所以,再次被打坏的可能性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A:
C1电容与光耦检查过没有,一上电8脚电压有一个先低后高的过程,这个过程可用示波器看一下。图中的三只电容可有嫌疑,因为电容用久了或质量有问题,很容易漏电。

楼主:
波形出来了,这个波形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楼主:
再来一张6脚输出的,貌似有输出,但为什么没有触发起来呢?

单独来一张6脚放大的,是不是应该在输出外围有问题啊

网友E:
6脚波形不对,4脚感觉频率低了,最好给出幅值。6脚外围都拆了吗?6脚应该是幅度是供电电压。4脚电阻,电容再查查

网友E:
请楼主给出4脚波形的幅度和频率

网友F:
估计有人摆乌龙了

网友J:
去掉6脚外围所有的元件再测测看

网友K:
都是高手啊!

楼主:
4脚的幅值、频率图上有啊,幅值为2v,频率17.8k,6脚的外围元件都拆下来测过,阻值都正常,又都装回去了

网友L:
电源直接加电是什么故障?重点检查电阻。

网友M:
建议还是想办法把1脚电压降下来试试。

网友N:
这个帖子我一定要收藏,虽然看不懂
一直想学这方面的东西,楼上各位大师的问题与答案绝对是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A:
我觉得1脚同相输入端与2脚反相输入端的电压很关键,431电路对其有影响?既然5脚与7脚所加电源电压正常,你可看3脚电压是多少,3脚电压不能超过1V,超过开关电源将保护。5脚与7脚之间是不是应该有一只电解电容与整流二极管。

网友J:
阻值正常装回去干嘛,先把波形测好了再装啊,很简单的,先拆光6脚的,测正常不,然后拆1脚的再测,不行再拆2脚的测,再不行拆3脚的测,再不行就是片子坏了,用排除法也能排出来。。。。。

网友E:
4脚Rt ,Ct是多少,Rt大于5K,按1.72/Rt*Ct计算输出频率。或者换成10k,22nf,输出频率是不是4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阻值正常装回去干嘛,先把波形测好了再装啊,很简单的,先拆光6脚的,测正常不,然后拆1脚的再测,不行再拆2脚的测,再不行拆3脚的测,再不行就是片子坏了,用排除法也能排出来。。。。。
现在说一下,最终折光6脚外围,6脚有输出了,一个个往回装,到开关管问题来了,立马输出给你拉到底,是输出电流太低?

网友E:
回复 楼主:
开关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管坏了
换好的也是这样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何确认好的?是好的上拆的,还是你测量觉得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上拆的哇

网友E:
回复 楼主:
换了几个?换回去原来的板子能工作吗?有好板子就3842,开关管试,确认到底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阻值正常装回去干嘛,先把波形测好了再装啊,很简单的,先拆光6脚的,测正常不,然后拆1脚的再测,不行再拆2脚的测,再不行拆3脚的测,再不行就是片子坏了,用排除法也能排出来。。。。。
现在说一下,最终折光6脚外围,6脚有输出了,一个个往回装,到开关管问题来了,立马输出给你拉到底,是输出电流太低?
装上开关管保护后,测此时的开关管E、3842的7脚、8脚对地电压?

网友O:
首先BAV99是SOT23封装的二极管不是什么三极管或是稳压6.2V的稳压管,1脚电压感觉是不是低一点,会不会问题出在BAV99所涉及的电路上,还有不装开关管UC3842各脚电压会异常,我们新手不要把问题想的太复杂,光耦以外的稳压回路还有CT RT先不去考虑,最重要的是先把电路理解透。

网友P:
回复 楼主:
如果拆掉开关管后6脚输出正常,而装上后不正常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变压器坏了,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如果拆掉开关管后6脚输出正常,而装上后不正常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变压器坏了,你换一个试试
“单独外加可调电压16V给3842”,你没认真看帖,本帖已确是个乌龙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如果拆掉开关管后6脚输出正常,而装上后不正常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变压器坏了,你换一个试试
“单独外加可调电压16V给3842”,你没认真看帖,本帖已确是个乌龙贴
乌龙的意思,大概就是楼主前后给出的数据及现象,相互矛盾,不能应证吧?
好像有这种可能。

网友G(2018-02-10):
回复 网友B:
不知楼主测过三脚波形没有?测量近0Ⅴ,但可能有釆样电流信号过冲,致六脚输出异常。注意!6脚并非无输出,仅是输出异常。但问题是:此时并无过流信号存在,因主电路没给电的原因。结论应该只剩下一个:此时有一个过电压信号馈入3脚,导致保护动作。3脚应该有此信号馈入,排除此原因,即是修复之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当时测试时开关管已接入电路,在单独接入18V的外部电源时,开关管上端也同步串入了18V,所以在测试时6脚测不到信号波形,但下端S端能测到电压,怀疑信号使有的,在脱开与开关管的连接后是能测到6脚信号的!

网友Q:
你好,欧瑞变频器我比较了解,你那个底板什么型号?

网友E:
回复 楼主:
无需给开关管供电,你这样有可能导致开关管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Q:
已修复,是E2000,小功率,刚过保!

网友P:
楼主不够意思,一句已修好就完事。这么多人帮你出主意,也不说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R(2018-10-07):
估计开关变压器坏了

网友S:
看这个波形图,分明后面有短路的。

网友T(2018-11-27):
引用 楼主:
已修复,是E2000,小功率,刚过保!

是不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
很久没上论坛,看到还有人在翻这个帖子,那今天再说说当时情况,当时维修更换以后测试时检测不到6脚输出电压,或者只有零点几伏的电压,元器件已经全部焊接上去,后来几次更换后发现6脚悬空时是能测到电压的,也就是说电源方面没有问题,至于为什么接入电路检测不到电压是不是导通同时测量的是对地电压呢?但同时也检测过其它别的变频器的6脚输出同样的情况是能检测到电压的,还是这个变频器就是这样的?因为已修复,给客户安装后也没有去细想其中电路的差别,至今也还没有碰到同型号的变频器,感谢各位师傅的指点,本人也是初入行,菜鸟一个,如有不到之处请谅解!

网友U:
回复 楼主:
所以楼主的悬赏分准备赏给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