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12-30):
有没有大神看看咋回事,

A,软件重装了。
B,软件是台达下载的最新的。
C,不像装系统,太多软件 装起来太费时间。

楼主:
百度了一圈 ,无奈啊。。。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没有别的版本的软件了?  再试试

网友B:
清理注册表,重装软件

楼主:
回复楼上的大哥,换DOPSoft 1.01.10 版本后OK了。

网友C:
新版本可能有BUG,建议使用老版本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建议,可以换回老版本试试,有时候IOS系统升级都会遇到各种问题。

网友E:
新的不行,就换老的试试

网友F(2018-05-09):
我刚试了一下,显示系统关闭错误,重启.......反复,无果,原来是软件BUG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刚试了一下,显示系统关闭错误,重启.......反复,无果,原来是软件BUG

太巧了,我正好也装了这个软件,一切正常,可能是平时做人比较好的缘故吧。

网友F:
可能是W系统不主持,或者是系统设置,注册表,BUT,或者是系统比软件新--组态软件遇到过
换个XP系统就OK了。

网友H(2019-03-17):
2.00.07台达触摸屏软件